史上最简单的电蚊拍电路

楼主(2017-06-18):
        一到夏天,苍蝇蚊子成了困扰大家的一个问题。今天我分享一下我设计的电蚊拍电路,虽简单但实用,有原料易取得,耗电量小,安全可靠的优点。
       首先你需要准备一个废弃的继电器,可以在控制器中拆到,也可以在修理汽车的地方找到。捡到继电器后改造一下,把线圈的一端与常闭触点连接,动触点和线圈的另一端分别接电源(反过来接也可以,如图所示)。然后在线圈或触点两段引出导线,串联整流二极管(IN4007)后并联高压电容器(5μF,耐压400V)电容量可以根据所电蚊子的数量自由选择,输出端接电网电蚊子。
        两个电路图都使用相同的元器件,L和S分别表示继电器中的电感线圈和常闭触点,VD表示二极管,C表示电容器。

网友:
楼主你试过吗,这个确定能电蚊子?

网友:
以前随手玩玩过,也没试过电蚊子,但没加电容电人还是很麻的,

网友:
效率太低。

网友:
做出来上个视频看看

网友:
你自己做一个试试呀,纸上谈兵有鬼的用。

网友:
这个电蚊子不行的,电压不够高

网友:
试验了才知道,试验一下看,

网友:
完整的句子是世上最简单也是最无效的电蚊拍。

网友(2017-08-04):
不懂电路,改天拆开家里电蚊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