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我的夏普575音量小,为什么?

楼主(2017-06-18):
本人的夏普575音量小,好像调整音量电位器与高低音都不起怎样,应当怎样检查,故障位置在什么地方?谢谢朋友们!

网友:
先排除电位器问题再说。

网友:
音量电位器和音调电位器触点氧化了,直接短接音量电位器输入输出试一下

网友:
直接短路电位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的通病,碳膜损耗过大,很难修复

请教朋友,应该怎样处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