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PL550维修,请大神帮忙?

楼主(2017-06-19):
本人手上有两台德生550,都是十几年的机子。最近都发生了问题一台只能用电池不能用原装电源,不是电源的问题,我用多个原装电源试用了,都不开机。但是新一些的电源撞运偶尔10次能开一次,开了后就一切正常。每次点开机键,屏幕有反应,有时候能看到PL550的 LOGO,就是不能启动,不晓得是什么问题?还有一台550,其他都好,就是用电源的时候放大声(大概七八成)时候会自动关机,充电电池没有这个问题,也排除电源的问题。那位大师帮我分析下什么问题,是不是老化了没有修复价值了?

网友:
原装电源拖两根线接电池位置若能开机,可能是外接插座与主板焊点不良或插座有问题(插座中心极是铆压的)。

网友:
感觉是外接电源通路电阻太大,造成大电流压降太大,保护关机。查查外接电源通路看看哪里接触不良,应该能解决。

楼主:
我有新的DC06电源原装的,9700DX的。用了两机问题依旧。咨询德生,说电源供不上,德生叫我买原厂PL600的电源说和550通用。但是我看都是6伏300毫安的,为什么不一样呢。

网友:
根据你这个充电电池使用正常说明收音机电路正常,原因就是在电源或者电源的供电线路上有问题。
检查方法,1.判断电源有没有问题:将万用表电压档接到电源输出端口,打开收音机时看电压跌落情况。
               2.判断电源线路是否正常:使用万用表最低电阻档分别测试电源输出端口的两根线到收音机电路板上的电阻(电源不要通电)。

网友A:
直接发回德生售后修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发回德生售后修理吧

来回快递费用30块....可以淘一台成色很好的了.............

网友:
2楼三楼说的有道理,应该试着检查一下。
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排除法,用无水酒精想办法滴到电源插孔内,然后用电源插头反复插拔多次,用压缩空气吹干净滴入的酒精,再重复一次刚才的过程,相信两次之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当然了,这是在PL550电源插座不存在脱焊和原件损坏的情况下,应该属于接触不良故障!!
还不能解决,那只能拆解检修了

网友:
插孔估计有问题了。电源万用表试试输出电压。其实手机充电器也是个比较好的电源,我试过也可以。

网友:
pL550的价格是30元?

网友:
pl550我也有两台,十几年的老机子了,也不常用,但只要开机肯定正常。我觉得楼主的机子没有什么大毛病,主要检查一下电源、插头插座。pl550原装电源型号是DC-06D, 比9700dx的多了个D,但我估计里面不会有什么猫腻,都是火牛加整流稳压。机子插座故障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最简单的一个故障.收音机电源插座年久了.岀现接触不良.换插座包好.

网友:
基本上可以肯定是电源插座的氧化所致,收音机长时间不用出问题一般就是接触部分氧化。

网友:
练练手也可以,我一台PL398寄回厂修理,来回邮费20元,零件用了10元,现在像新的一样挺好的。这个故障不难修,修不成回厂吧。

网友:
110元买了550效果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