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测射频的功率,对不对?

楼主(2017-06-19):
       最近一直闲的瞎捣鼓,做了一个15MHz的放电实验,可是最后功率输出测定上被难住了!
       我学历不高,所以涉及到计算,我就懵逼了,充其量能算算初中那些基本问题!
       我的实验电路,过程是这样的:
压控电路(15MHz/0.3v)~电压放大到5伏~甲类推动级~丙类推动级~匹配网络输出~推动一个irf460组成的E类功率级
       其中丙类推动级,是由4个ss8050(1.5A)并联作为输出的,,幅度为20伏,,我用一个10欧姆大功率电阻作为负载,通过示波器观测波形,幅度下降到了9伏多,我可不可以以这些参数,以欧姆定律算出输出功率,进而得出并联8050能产生多大的推动功率??

网友A:
你说的电压,是用什么仪表测的?如果你原来的负载参与了电路的谐振,用电阻作假负载,就改变了原来的工作状态,测出的数据也就没用了。

网友A:
irf460
IRF460是MOS管,不需要太大的推动功率吧。

网友B:
高频电路已经不适合用欧姆定律了。当馈线是四分之一波长时短路就相当于开路,开路就相当于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irf460
IRF460是MOS管,不需要太大的推动功率吧。

理想的mos自然不需要多少电流,可是460栅极寄生电容达到了4000p,你想会需要多少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电路已经不适合用欧姆定律了。当馈线是四分之一波长时短路就相当于开路,开路就相当于短路。

测量数据自然考虑了馈线方面影响,我测试数据是直接来自负载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电压,是用什么仪表测的?如果你原来的负载参与了电路的谐振,用电阻作假负载,就改变了原来的工作状 ...

当然是示波器啊

网友C:
测功率很简单,用欧姆定律,知道其中的二个参数就能算出来,现在的问题是,你的负载电阻是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功率很简单,用欧姆定律,知道其中的二个参数就能算出来,现在的问题是,你的负载电阻是多少了

呃!帖子中写了,10欧姆啊

网友D:
先把全部电路图附上吧。

网友E:
E类强放,又没有给电路做屏蔽,您这个东西对环境造成的电磁污染起码占了30%的功率!

网友F:
15兆不算是太高的频率,可以用无感电阻代换大致估测一下发射功率,方法是测量整机工作电流,然后去掉发射组件用电阻代换之,调整电阻阻值直至整机工作电流与前者相同,此时计算电阻上的功率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把全部电路图附上吧。

并没有画电路,就一边焊接一边想的,压控~电压放大~甲类共射~丙类放大~阻抗网络~E类
都是大家知道的基础电路还用画电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15兆不算是太高的频率,可以用无感电阻代换大致估测一下发射功率,方法是测量整机工作电流,然后去掉发射组 ...

也就是可以遵循欧姆定律那样计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E类强放,又没有给电路做屏蔽,您这个东西对环境造成的电磁污染起码占了30%的功率!

15Mhz应该没事吧,相对于无线电频率!

网友E:
引用 楼主:
15Mhz应该没事吧,相对于无线电频率!

您眼下还没被请去喝茶,只能说眼下没事。
15MHz是重要频段,许多重要的发射台都在这个频率附近工作,怎么会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眼下还没被请去喝茶,只能说眼下没事。
15MHz是重要频段,许多重要的发射台都在这个频率附近工作,怎 ...

呃!!!你别吓我,我这是农村,山高皇帝远,应该还不至于影响他们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呃!!!你别吓我,我这是农村,山高皇帝远,应该还不至于影响他们吧

拉倒吧你,在这里一发帖,全世界都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拉倒吧你,在这里一发帖,全世界都知道了!

暴露了呗
我也没装开放天线,现在E类的负载是个LC串联谐振网络,升压用的,就是会自己产生射频电弧,应该这样就发射不出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暴露了呗
我也没装开放天线,现在E类的负载是个LC串联谐振网络,升压用的,就是会自己产生射频电弧, ...

这比你按了天线的发射效率还要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暴露了呗
我也没装开放天线,现在E类的负载是个LC串联谐振网络,升压用的,就是会自己产生射频电弧, ...

做个屏蔽金属大箱子,外壳可靠接地,人关在里面操作。保证你一点也发射不到外面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没有画电路,就一边焊接一边想的,压控~电压放大~甲类共射~丙类放大~阻抗网络~E类
都是大家知道的基础 ...

您可真是大神! 您是说只要是所谓的‘基础电路’就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您所用的元件除了您公布了的MOSFET别的就都没有大关系了?

我非常感兴趣的一点就是 IRF460 的开关中 Ton , Tr, Toff 的数值都在 15兆的频率时可以被忽略?请 一 一 回答。

另外,在您回答各位坛友的闻讯时最好请不要总是反问,最好少用‘啊’‘呀’之类的,您可能在生活中是位老师,但是既然在此坛里求教,就谦虚一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