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电子变压器

楼主(2017-06-19):
节能灯电路板好几个,闲暇无事,动动手脑,利用节能灯电路板做了一个电子变压器,节能灯用65W的板子,变压器用彩电开关电源变压器铁心,初级用0.5*3漆包线绕100圈。次级用0.25*6漆包线绕,在1,2,3,4,5,11,16,21圈抽头。原节能灯高频扼流圈拆除,变压器接在扼流圈一头A,另一头接在灯管到+极电容(约几十n)一端B。小灯泡是2.5V0.3A手电灯泡,从亮度看一圈电压在2V左右,效果不错。注意原谐振电容(几千PF)要拆除。

网友A:
这可有得玩了,多输出电压,功率也够大。

网友B:
没看明白,输出没有整流么?这个电路带什么保护?电路图后改的部分不太明确。

网友:
好玩是好玩,周围的收音机没法收台了。

网友C:
这个电路干扰不是一般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干扰不是一般的大

只要不是供收音机使用,其他没有什么问题,给多种电池充电,和其他底压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有得玩了,多输出电压,功率也够大。

这个电路就是玩,废物利用,不花一分钱。

网友:
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回复贴子都要等上一会再会发出去。要是以为没发出去多点两次回复就会有几个重复回复的内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输出没有整流么?这个电路带什么保护?电路图后改的部分不太明确。

不知怎么搞得,回复变成乱码。电子电路部分是原节能灯电路,变压器初级100圈,次级根据需要抽头,一圈2伏。整流电路自己加。整流电路用桥式,整流管要用快恢管。

网友D:
严格的说这种电路是不应该上市的,没有丝毫考虑EMC问题,电路结构也是最简单最危险的结构,根本没考虑半桥两个管子的死区控制,玩玩可以,稍微负责任的电路是不会考虑这种结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严格的说这种电路是不应该上市的,没有丝毫考虑EMC问题,电路结构也是最简单最危险的结构,根本没考虑半桥 ...

LED灯之前,节能灯基本都是这种电路形式,从几瓦到100瓦。寿命也可以,价格低廉。不知朋友说得不能上市是什么意思。

网友:
十一楼说的对,但国标没有确立污染电网的条例,于是乎大多电子变压器没有滤波器,有的也没有起作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LED灯之前,节能灯基本都是这种电路形式,从几瓦到100瓦。寿命也可以,价格低廉。不知朋友说得不能上市是 ...

据我所知,以往国家对电网的污染问题并不重视,使得没有EMC的节能灯等大量上市。这几年好像重视了,从一个做电源的朋友那里得知,现在的开关电源是强制性要求有EMC电路的,否则不允许生产。对灯具有没有强制性要求我还不知道,但没有EMC的开关电路肯定是对电网极大的污染。我拆过近期几种LED灯的恒流驱动电路,可喜的发现内部有EMI滤波器了。说明一些正规厂家有了环保意识了。但也有可能是国家在这方面有了法规了,厂家必须遵守。
另外这种简单的自激式半桥电路只能适合小功率场合,即便如此发热量也挺大的,这就是没考虑开关管死区控制的结果,功率如果稍大管子就会热击穿的。
以上个人观点,如有不对还请指正。

网友E:
     这种电子变压器我也在十几年前做过,用的是铁壳40瓦那种,用料很讲究,扼流圈是E型磁芯,剩余空间较大,改制很简单,原电路的元件都不必拆卸,只把扼流圈接灯丝的一端跟电容接灯丝的一端连接即可,灯管不用了;根据所需的电压数据,试验着绕出不同的圈数。我改制的这个电源可以带动黑白电视机,但干扰太重,没法收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据我所知,以往国家对电网的污染问题并不重视,使得没有EMC的节能灯等大量上市。这几年好像重视了,从 ...

这种电路三极管靠正反馈震荡的电路是不用考虑死区时间的,驱动本身就是一个正反馈的快速渐变过程,有自然的截止时间,不像它激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电路三极管靠正反馈震荡的电路是不用考虑死区时间的,驱动本身就是一个正反馈的快速渐变过程,有自然 ...

建议您加深对三极管开关延迟特性的了解,然后再结合具体的这种电路拓扑。这种电路是电流反馈型,即负载越重反馈越强,三极管的关断延迟越大,共态导通越严重,这也是这种半桥干扰严重的根源,这种简单的半桥存在很大的冲击电流,负载越重造成的共态导通的冲击电流就越大。自身发热也很严重,效率低下倒是其次,对周围的干扰会危及四邻,不过以往大家好像都没注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种电路三极管靠正反馈震荡的电路是不用考虑死区时间的,驱动本身就是一个正反馈的快速渐变过程,有自然 ...

您只需要明确这种电路的驱动是上下管同时进行的,即反馈到两个管子基极的驱动是同时的,驱动一个管子导通的同时会驱动另一个管子截止,暂且不要管是否它激自激,而三极管的截止延迟是远大于导电延迟的,在这种同时驱动的情况下必然有共态导通的状态存在,白白浪费电能还污染电网。

网友:
用示波看就知道, 线圈初级是很尖的脉冲波, 这种波的谐波很广, 有很大的杀伤力。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您只需要明确这种电路的驱动是上下管同时进行的,即反馈到两个管子基极的驱动是同时的,驱动一个管子导通 ...

用示波看就知道,有没有共同导通,但不是测线圈中的电流,是测三极管的C极电流,在电路翻转的瞬间有没有共同导通的电流尖峰。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用示波看就知道,有没有共同导通,但不是测线圈中的电流,是测三极管的C极电流,在电路翻转的瞬间有没有共 ...

您可以推翻三极管的开关特性,我不再与您探讨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子变压器我也在十几年前做过,用的是铁壳40瓦那种,用料很讲究,扼流圈是E型磁芯,剩余空间较大 ...

原高频扼流圈没有去掉,会影响输出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可以推翻三极管的开关特性,我不再与您探讨这个问题了。

你好,我并不是推翻三极管的开关特性,三极管在开关过程中到什么时候都有上升时间,延迟时间,存储时间,下降时间。这一延迟是与基极驱动信号相比较的,这一电路基极电流是由集电极电流来驱动的。
三极管某一特性是个体因素,整个电路中存在共同导通电流,是整个电路整体综合决定的。
三极管开关固有延迟,但有没有上下管共同导通,要由电路的驱动形式、工作频率来决定的。
我也不再探讨这个问题了,改天我回家把开关电源宝典藏再翻出来看看,感谢您的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LED灯之前,节能灯基本都是这种电路形式,从几瓦到100瓦。寿命也可以,价格低廉。不知朋友说得不能上市是 ...

现在的电磁环境已经不好了,这种变压器尽量不用为好,况且现在变压器不是贵、稀物品。

网友:
用3842方案的开关电源我会比这个复杂。可能这个比较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