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866改造300B功放

楼主(2017-06-19):
用一个 866 EG1-0.3-8.5加4个1N5408替换掉原来的5Z3P,改造初步完成。增加了866的灯丝变压器,古老的866又发出了迷人的蓝光,至于音色方面,自我感觉与原来5Z3P应该差不多,好像还好些---自我感觉良好。增加的电流表自己加的背光灯不太亮,看样子还要改。滤波电路仍旧用原来的"π"式,为适应866对"r"滤波电路电路的要求,特设计了对滤波电容充电的延迟缓冲电路。
增加了6E2电眼和6N2卡拉OK动圈话筒的共栅低阻抗输入级

网友A:
怎么两个300b和一个八脚管管腰及866管帽都粘过,看上去大煞风景!哪里生产的管子?用什么胶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两个300b和一个八脚管管腰及866管帽都粘过,看上去大煞风景!哪里生产的管子?用什么胶粘的?

嘿,这个功放原设计有些小缺陷,这些管子不易拔出,拔时不小心松动了,所以这次特地为此做了拔管子的铁耳朵圈。那个866放在家里久了不小心管帽松动了,用的胶是耐高温硅胶K-5916。

网友:
谢回复:"用的胶是耐高温硅胶K-5916。"我的813有屏帽松动的,我也买这胶试试!

网友:
6E2和这个866大煞风景!建议去掉6E2这个不伦不类的玩意再换上274B这样会更高档!!!纯属个人建议

网友:
个人以为,300B胆机外观越简单越耐看,任何东西都不能抢了300B管子的风头。

网友:
雅琴的机器声音不好听,问题还多多。

网友:
很迷人的电子云!!

网友:
866如果能随着音量大小蓝光闪烁就更漂亮了。

网友:
很迷人的紫外线灯....

网友B:
866绝对是各种电子管中最耐看的东西,就是对电路的要求忒多。机箱做的挺厉害!那两个猫眼有点与“皓月争辉”式的抢风头~当然,您自己喜欢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866绝对是各种电子管中最耐看的东西,就是对电路的要求忒多。机箱做的挺厉害!那两个猫眼有点与“皓月争辉 ...

谢谢关注, 自己喜欢就好,还没有完全调试好,原来买的866插座有点接触不好,现在等马家的镀金插座到货。866很讲究,它的灯丝电压和滤波电路要求特别,我绕的灯丝变压器改了三次,现在工作时灯丝电压2.55V,滤波电路仍旧用“π”型的但是为了满足866不允许超过其运行电流,特地做了个延时电路,让“π”滤波电路的电容小电流缓慢充电后再开通高压输出,不然866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