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三极管做成可更换的话,用什么插座好?

楼主(2017-06-19):
在电路板上, 把三极管做成可更换的话,用什么插座好? 更换方便的,又可拧紧的   谢谢了!

网友:
业余用最简单的就是用七脚电子管插座了!

楼主:
谢楼上!  能卡得紧吗?    是否还可用接线座那种用螺丝紧的?

网友:
为什么要这样做?

网友:
考虑一下插针,插座!线路板焊座,三极焊针上,插吧!

网友:
淘宝搜 “3P 接插件”,什么样的都有。

网友:
现在的插接件非常多,淘宝也确实方便,随便一搜,一大堆,包括人体插接都有。

网友:
用IC插座挺好,特别是圆脚IC插座挺好用的!

网友:
要是贴片件咋换?

网友:
    用0.5的铜线,用元器件腿做胎(粗细略粗于管子腿,插拔方便),密绕成8mm左右的线圈状,留一断线焊在线路板上,若能找到差不多的塑料套管套在线圈外更好,防止碰到其他元件。绕3个,简单可靠。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好建议!

我做两管机时因没有条件筛选高频管低频管,觉得用这种换装的办法能够不断地试验直到找到满意的管子,看到老机(唱响机时想起,唱响机有用电子管7脚管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好建议!

我做两管机时因没有条件筛选高频管低频管,觉得用这种换装的办法能够不断地试 ...

用一块面包板就行。

网友:
用IC插座。

楼主:
谢楼上各位!

我以前做1A2直流小鸡时不用管座,用普通多股胶线剪断,管脚从平头断口插进去也是不错的,想找更好的,如果有很细的小管+很细的紧固螺丝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