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中周绕制数据

楼主(2017-06-20):
85元连快递费买的电视机中放还是啥电路板 原来的线圈都拆了 估计也用不成想改成FM中周 谁有绕制数据请给个 谢谢

网友:
你这要做啥?

楼主:
学绕FM中周

网友A:
你要学装电子管电视的话我还有一个比较完整的825底台,上边所有的变压器就缺电源变压器。阻容件基本都在。中周好像缺一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学装电子管电视的话我还有一个比较完整的825底台,上边所有的变压器就缺电源变压器。阻容件基本都在。 ...

电视机不折腾了 以前买过套张老师的FM中周且收音机也装好 可惜的是鉴频中周内丝拧滑 刚好买到几个电视机的想改成收音机用的10.7M中周

网友B:
电视中周改调频中周只能用伴音中周改。图象中周要另外配磁芯否则电感量不够。现在拆个一干二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视机不折腾了 以前买过套张老师的FM中周且收音机也装好 可惜的是鉴频中周内丝拧滑 刚好买到几个电视机 ...

加上粗一点皮筋套就行了。调好用蜡封上或再加上一个锁紧螺丝【非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视中周改调频中周只能用伴音中周改。图象中周要另外配磁芯否则电感量不够。现在拆个一干二净……

可达老师 我拆的7只中周都有初级和次级磁芯 网上一直没找到详细的线圈数据 骨架长38毫米 直径7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粗一点皮筋套就行了。调好用蜡封上或再加上一个锁紧螺丝【非金属】

实在不行只好照您说的办法修复了 谢谢回复

网友C:
      一套8只形似中周。伴音通道6.5Mz双管电感两只,单管一只内中都带有锰锌磁芯。图像通道四只双管电感,其中所有的每只吸收电感磁芯都与伴音中周相同,也是同规格的锰锌磁芯,信号电感用的是铁氧体磁芯。它们都可以改造为MF中周。只不过需要计算或者由坛友提供经验数据。

网友D:
我有几套这种中周,改了一套做胆FM,后来发觉为了一条牛绳买一头牛的想法很蠢,就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套8只形似中周。伴音通道6.5Mz双管电感两只,单管一只内中都带有锰锌磁芯。图像通道四只双管电感, ...

谢谢版主 实在找不到数据只有分解张老师的中周看用了多少纱包线来模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几套这种中周,改了一套做胆FM,后来发觉为了一条牛绳买一头牛的想法很蠢,就丢了。

乙猪兄说的是 本来想着实在不行就拆张老师的中周模仿 可惜自己又没有蜂房绕线机 哎

网友E:
用电视中周改绕为FM中周,无论图像通道还是伴音通的,都可以用。我的改绕材料与楼主相同,座长38MM,直径8MM(建议楼主用卡尺准确测量),以鉴频器为例,用线外径0.26,初级26T,次级2X13T,反馈7T,配谐电容均为33P.结果:S曲线很好,10.55M——10.85M范围内近似一直线。

后改用28T/2X14T/7T,配30P电容,可调节到相同的效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电视中周改绕为FM中周,无论图像通道还是伴音通的,都可以用。我的改绕材料与楼主相同,座长38MM,直径8M ...

数据和我的很象,我的鉴频中周基本参数是:
线径:0.21,初级:24T,次级:11x2T,音频反馈:6T,谐配电容:30P。

网友F:
调频中周参数己不再神秘,只要工艺好性能自然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电视中周改绕为FM中周,无论图像通道还是伴音通的,都可以用。我的改绕材料与楼主相同,座长38MM,直径8M ...

谢谢 谢谢 还是热心朋友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据和我的很象,我的鉴频中周基本参数是:
线径:0.21,初级:24T,次级:11x2T,音频反馈:6T,谐配电 ...

就是不知道我手里的骨架做鉴频不绕蜂房式Q值够不够 线筒比其他的短了点点 谢谢您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调频中周参数己不再神秘,只要工艺好性能自然好。

几天前计划买您的一套 问了咋没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我手里的骨架做鉴频不绕蜂房式Q值够不够 线筒比其他的短了点点 谢谢您的数据

线圈数很少,不需也不能绕成蜂房式。线圈架短,可以选线径细的绕,我用过0.14线绕的,也不觉得有什么两样,照例曲线美丽,声音动听。大但折腾吧,只有实验了,才知其中的奥密。

网友:
有Q表绕中周像玩一样。没有Q表就会困难很多,做个振荡器用收音机也凑合着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我手里的骨架做鉴频不绕蜂房式Q值够不够 线筒比其他的短了点点 谢谢您的数据

调频中周圈数少,用不了蜂房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调频中周圈数少,用不了蜂房技术。

猪主是专家。调频这中周没多大的奥迷。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我手里的骨架做鉴频不绕蜂房式Q值够不够 线筒比其他的短了点点 谢谢您的数据

不必非绕蜂房的线圈,Q值低一点反倒有利于增大鉴频带宽(倒不是越低越好啊),对保真度和立体声分离度有好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忙实验收音机偷懒不一一回复抱歉哈 晚上来仔细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