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后级没输出

楼主(2017-06-20):
上个月在坛里交易区收了个祥兴汇12V3000W故障正弦波逆变器。拿到手发现后级烧了2个功率管40N60、1个4148。换上后开机灯亮,没输出,前级300几伏正常,后级正弦波的数字驱动板的红色指示灯亮一下灭了。是否数字驱动板也烧坏了,第一次修正弦波逆变器,对这种电路不怎么熟,望高手们多多指点。

网友A:
一般后级开关管损坏都会伴限着驱动板损坏,有能力修的话,拆下正弦波驱动板,重点检查IR2110S或IR2113,再就是MCU8010,一般这个也会损坏。没有这个能力,就换一块EG002网上有售20多元一块。在上驱动板之前要检查给驱动板供电的12V和5V电源。一切正常才可以上驱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后级开关管损坏都会伴限着驱动板损坏,有能力修的话,拆下正弦波驱动板,重点检查IR2110S或IR2113,再 ...

也怀疑驱动板有损坏,淘主卖驱动板说驱动板正常的那个红灯会常亮的,第一次接触正弦波,经验为零,所以没有激进买进驱动板,也是这种驱动板跟淘宝买的区别有点大,还是请教下高手好。

网友A:
驱动板都差不多,只是SPWM控制芯片不面而已。EG系列是17脚,还以前PIC16系列和新出的有STM32的多为15脚。脚位定义都差不多。你可以参考哪款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都差不多,只是SPWM控制芯片不面而已。EG系列是17脚,还以前PIC16系列和新出的有STM32的多为15脚。脚 ...

是这种驱动板

网友A:
这种板子化成灰我都认得只是和X宝上的只差一个脚位16脚而已,这是商家自已重新排的版。去掉了一些功能,如显示功能,指示灯功能和频率、死区时间等自定义功能。脚位排列一致的话就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子化成灰我都认得只是和X宝上的只差一个脚位16脚而已,脚位排列一致的话就可以用

能否通用?好像多1块八脚IC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通用?好像多1块八脚IC

多了一个555而已。这是用来做降低输出短路时的功耗,防止长时间短路功耗过大发热烧开关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了一个555而已。这是用来做降低输出短路时的功耗,防止长时间短路烧开关管的。

能否通用??????

网友A:
用绝对可以用,但是还得查一下脚位定义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绝对可以用,但是还得查一下脚位定义是否一致

IR2110S两个都试换了不行,一样的显像,还是买块板试试。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IR2110S两个都试换了不行,一样的显像,还是买块板试试。谢谢。

以前都是用2110作为驱动,但后来都改进为2113了脚位一样功能一样。耐压提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都是用2110作为驱动,但后来都改进为2113了脚位一样功能一样。耐压提高了。

是的,脚位一样的,谢谢。正常驱动板的红灯是亮的吗?

网友B:
输出场效应管击穿,驱动板肯定有损坏,这个驱动板修起来应该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场效应管击穿,驱动板肯定有损坏,这个驱动板修起来应该不难。

IR2110S两个都试换了不行啊

网友B:
查一下EG8010外围电路,保护检测输入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EG8010外围电路,保护检测输入部分

好的。谢谢

网友:
原来是让你收了我慢了一步抢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都差不多,只是SPWM控制芯片不面而已。EG系列是17脚,还以前PIC16系列和新出的有STM32的多为15脚。脚 ...

大侠,那里可以找到PIC或者STM32的程序啊,想学习一下正弦波编程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多了一个555而已。这是用来做降低输出短路时的功耗,防止长时间短路功耗过大发热烧开关管的。

555不是做延时用的吗?难道是短路保护以后。持续几秒钟,然后再输出220。如果在短路。就继续保护几秒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555不是做延时用的吗?难道是短路保护以后。持续几秒钟,然后再输出220。如果在短路。就继续保护几秒钟?

具体的电路也没人发出来过,我也没有用过这样的板子。只是这么分析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电路也没人发出来过,我也没有用过这样的板子。只是这么分析应该是这样的。

恩,我做过压保护,就用过555做延时。电压过高就保护。延时半分钟再检测是否过压保护。估计这个也差不多。别人设计的板子。还要分析原理才知道具体是做什么的

网友:
看看帖子涨点知识,没有基础凑个热闹吧

网友D:
去电源网,有驱动的板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电源网,有驱动的板的图。

哦,真有吗?谢谢。去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真有吗?谢谢。去看看。

  光伏逆变版块--我的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