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制作6J1 6P1 双6Z4整流 请教

楼主(2017-06-20):
各位老师,我第一次接触胆机,想要做个6J1三极管推6P1,网上找的图片,宝尔真的,
请教几个问题:
1、6J1三极管接法,图中参数不固定,我改怎么选择,怎么使用参数曲线确定电阻,确定工作点
2、6P1的输出,我的输出牛只有B P没有SG,第二栅极怎么办,接10K电阻接230是否可以
3、6z4整流部分电阻如何计算,电源牛,输出牛见图片
T1A-2真空管单端甲类功率放大器(宝尔真6J1 6P1).gif

网友:
看参数很象是潍坊某厂的牛,一分钱一分货,输出管三极管接法声音还可以,只是输出功率大减,只有一瓦左右。另:这个厂的电源牛温升很高,50%负荷运行半小时,铁芯就就热得烫手放不住。

网友A:
好,支持。但是上边哪款输出牛玩玩可以,别指望出多么好的声音。
有个建议,初学可以装儋耳老师的那款6P1,简单好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支持。但是上边哪款输出牛玩玩可以,别指望出多么好的声音。
有个建议,初学可以装儋耳老师的那款6P1 ...

说的是   好多初烧喜欢某宝的低价牛  听响    其实是浪费钱
这种牛升级后卖收废品的    好牛还能高折价转让 出去
真想要听胆机的好声   性价比高的好牛是必须的

网友B:
淘宝上廉价变压器只能包整响。

楼主:
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廉价变压器只能包整响。

我想先做出来再说  ,因为对电子管懂得太少,上面提了三个问题,老师能帮忙解答下么

网友C:
用个桥整流多好,6z4底气不足,电路用 儋耳 老师的吧,儋耳的图我做个几台机子了,调试简单还好声

网友:
这个应该行

考参下

考参下

网友:
这个图参考下

网友D:
6P1的耦合先定0.1u喜欢高音就0.068,低音就0.47u,耐压250V保险些,阴极100u够了300欧,整流先试,太热就二极管全波也行,发热少点但要加高低开关。不知是你要的吗?

网友D:
6p1一栅220一750k,厂家最大0.5M,建议470k。

网友E:
电路图不是很具体吗。你提出的问题比较系统,很难在此说清楚,还得需要你亲力为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图不是很具体吗。你提出的问题比较系统,很难在此说清楚,还得需要你亲力为之。

图中电阻阻值是个范围,随便选会不会影响工作点,
输出怎么弄,输出牛只有B  P,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个桥整流多好,6z4底气不足,电路用 儋耳 老师的吧,儋耳的图我做个几台机子了,调试简单还好声

谢谢 老师,我先研究下

楼主:
我买的输出牛初级只有B  P,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6p1一栅220一750k,厂家最大0.5M,建议470k。

老师,6J1三极管接法的几个电阻怎么选择,图中只是范围,谢谢

网友:
多找几个电路,移植一下也可以

网友F:
真巧,下午刚试做完这个电路6J1阴极电阻2K电压3.5到4.6V(试了7个管有6J1,6K4)6P1阴极电阻270欧电压12V。输出变压器没有线性抽头可以参考一下别的电路,移植一下也可以。

网友:
B接电源,p接屏极1,帘姗2接B或上图330欧后也行

网友:
若开机啸叫,B、p互换调一下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巧,下午刚试做完这个电路6J1阴极电阻2K电压3.5到4.6V(试了7个管有6J1,6K4)6P1阴极电阻270欧电压12V。 ...

音色如何?无信号时有交流声吗?

网友:
如果是玩玩,就买这种小牛。如果想一直听下去,牛最好自己做。
电源的余量一定要大,在4个小时内使用是微温,连续使用超20小时,温升在60度以下。

13H的小输出牛,也可以用,但不适于6P1,可以使用6N6,6N6是复合三极管,每个管子屏极损耗4.8W,并联使用屏耗9.6W,单臂输出功率可达1.6W。比6P1、6P14接成三极管输出都大。6N6复合管并联,屏极最高电压可以使用到300V,实际取值280V,屏流并联30MA。使用13H小输出牛,将次级8欧姆输出当作4欧姆使用,这样初级阻抗2500欧姆。低音下沉效果很好。

网友:
本来的想法是实验一下6K4,所以下午就搭了一个。用的就是这个电路,自己绕的牛,带抽头。没有交流声,音质不错(听感),没有仪器检测。上面这个6N2+6P1也做了,有轻微交流声,功率也不太足,已经拆掉,明天把LZ的图重新搭起。再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6P1的耦合先定0.1u喜欢高音就0.068,低音就0.47u,耐压250V保险些,阴极100u够了300欧,整流先试,太热就二 ...

6J1 输入电阻选择多大合适  什么类型电阻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巧,下午刚试做完这个电路6J1阴极电阻2K电压3.5到4.6V(试了7个管有6J1,6K4)6P1阴极电阻270欧电压12V。 ...

6J1输入电阻选择多大,选择什么类型的,  栅极电阻选择多大。

网友:
看18楼我发的图,

网友:
这个输出牛随便做个收音机玩还可以。个人经验,输出变压器要一次到位。买儋尔套件性价比高。

网友:
白版主说的很对,功放从输入端到音箱每个环节都马虎不得,每个环节都马虎一点点,最后成品基本就是玩具了。下面把我今天的实验结果叙述一下:+B272V,帘栅极(330欧电阻后)266V,6P1阴极12.5V,6J1阳极120V,阴极3.6V,6K4阳极80V,阴极4.6V,6A2阳极90V,阴极4.5V.(七脚管座2、7脚相连)听感6J1宏亮一些,6K4、6A2差别不大,都略显沉闷。以上结果各用一只管子做实验,不一定具有普遍性,我也是第一次做这个电路,还请熟悉此电路的坛友指正。

网友:
看坛里多次提到“儋尔套件”,新手淘宝买了些套件,火牛发热严重,音质一般,儋尔套件在哪儿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