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V镍铬充电器是否能改220V的大神帮帮看看

楼主(2017-06-20):
110V镍铬充电器,是否能改220V的大神帮帮看看啦!

网友A:
1,用220V/110V变压器!
2,把主滤波电容换成400V以上耐压的,直接试!
3,炸了,我不负责!

网友B:
买一只功率适合的控制变压器,有220伏特输入,110伏特输出,这样其它不用任何改动,直接使用。

网友C:
理论上说只要是开关电源电路都可以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只功率适合的控制变压器,有220伏特输入,110伏特输出,这样其它不用任何改动,直接使用。

能简单改最方便实惠,变压器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用220V/110V变压器!
2,把主滤波电容换成400V以上耐压的,直接试!
3,炸了,我不负责!

就是希望大神们帮忙看看是否能简单的通过更换电容、压敏什么的来实现2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说只要是开关电源电路都可以改的。

小白不会只能让大神们帮忙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简单改最方便实惠,变压器不方便

关键要看开关变压器,有些厂家的开关电源本来就是宽电压的。只是配售在不同的地区,选用不同耐压的高压滤波电容。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D:
唉,老玩电子的怎么能没有个110v变压器?这玩意儿也不用随身带着到处跑,用变压器没什么不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唉,老玩电子的怎么能没有个110v变压器?这玩意儿也不用随身带着到处跑,用变压器没什么不方便的。

呵呵!早晚是得撸一个过,不过尽可能的不撸

网友E:
标注 :100---120V 电路板上有一个400V电解电容

充电器接入AC220V不会出问题!

检查你的主电解电容是不是400V的,不是,换成400V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标注 :100---120V 电路板上有一个400V电解电容

充电器接入AC220V不会出问题!

谢谢,热心的坛友,有的改了电容好像还有改压敏电阻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热心的坛友,有的改了电容好像还有改压敏电阻什么的

如果有可以拆去【压敏电阻】!没有更好。

网友F:
没有开关电源维修的扎实功底改不了,可不是换个电容,压敏电阻这么简单,很多初级的元件要更换,有的还要动开关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开关电源维修的扎实功底改不了,可不是换个电容,压敏电阻这么简单,很多初级的元件要更换,有的还要动 ...

标注:AV100---120的日本原装充电器不需要改动,可以直接插220V使用!

网友:
标注:AV100---120的日本原装充电器不需要改动,可以直接插220V使用!如果你的充电器是国产的,就不好说了!

看一看我的maxell充电器标注:AC100---120V

也可以直接插220V的!

网友E:
充电器标称:AC100---120V的一般是日本原装充电器,不需要改动,可以直接插入220V电源。

网友:
用220V/110V变压器最简单了,改电路的话技术含量高了

网友G:
改220伏没那么简单,首先在路各个在路电容耐压必须加大,其次是芯片供的电降压电阻也应该加大,接着就看开关变压器初级匝数是否能外部加倍,一般开关变压器初级大多两组线圈,外部有接线,可并联改串联这样才能满功率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改220伏没那么简单,首先在路各个在路电容耐压必须加大,其次是芯片供的电降压电阻也应该加大,接着就看开 ...

怎样的话就太复杂了,只见他们改动很少的原件就可以

网友:
要换变压器,我的没换会烧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开关电源维修的扎实功底改不了,可不是换个电容,压敏电阻这么简单,很多初级的元件要更换,有的还要动 ...

谢谢,指点,努力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电器标称:AC100---120V的一般是日本原装充电器,不需要改动,可以直接插入220V电源。

确实还是首先得按你们说的看电容多少V的,有的110-120 不是400V的电容,直接插肯定出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确实还是首先得按你们说的看电容多少V的,有的110-120 不是400V的电容,直接插肯定出问题

看一看是不是日本的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一看是不是日本的产地。

好像没看见产地,买的垃圾货。东西没在,出差来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确实还是首先得按你们说的看电容多少V的,有的110-120 不是400V的电容,直接插肯定出问题

普通小功率110V开关电源用在220V时,把桥式整流改为半波整流,等于降低了输入电压,同时换电流大的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换400V以上容量大些的,这样改电源效率要变低一些,半波整流影响EMI电感,所以防电磁干扰特性会变坏变差。
你这个要复杂一点,电源管理芯片通过两个整流二极管和几个电阻供电,了解IC功能参数才能考虑具体如何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没看见产地,买的垃圾货。东西没在,出差来了

二手垃圾,建议不要折腾了!直接插220V,坏了就放心了,不坏继续使用!看运气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普通小功率110V开关电源用在220V时,把桥式整流改为半波整流,等于降低了输入电压,同时换电流大的整流二 ...

日本产的100--120V充电器可以直接插AC220V 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日本产的100--120V充电器可以直接插AC220V 的!

那要看电路结构和具体参数,运气好就OK,运气差那就难说了,反正我是比较保守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要看电路结构和具体参数,运气好就OK,运气差那就难说了,反正我是比较保守的那个。

真正的日本充电器不会出问题的!中国山寨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怎样的话就太复杂了,只见他们改动很少的原件就可以

110伏电源与220伏电源工作电流元器件耐压就差异很大,就算是简单改动能工作,可靠性极差,输出功率参数也不会保持原样。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充电器标称:AC100---120V的一般是日本原装充电器,不需要改动,可以直接插入220V电源。

不一定吧,一台松下CD机配110的电源,误插到220,马上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I:
不一定吧,一台松下CD机配110的电源,误插到220,马上烧了。

这里说的是【镍氢电池充电器】。CD机110V插220V肯定烧了元器件!

网友:
对电路不熟悉,没有扎实的技术我建议还是放弃修改。要改动的地方太多比做一个差不了多少。所有超过标称电压的元件都要换,变压器要改动。更不要尝试直接用220V,超过额定电压不会长时间稳定工作的,轻则烧了电源是小事,烧了电池或引发其他不必要的损害。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这里说的是【镍氢电池充电器】。CD机110V插220V肯定烧了元器件!

嗯,知道了,看题不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嗯,知道了,看题不仔细

日本原装 标注:AV100---120V【镍氢电池充电器】插AC220V放心使用。

网友J:
你看一下整流部分,110v是全波整流,220v是半波整流,把全波整流去掉二个二极管既可。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看一下整流部分,110v是全波整流,220v是半波整流,把全波整流去掉二个二极管既可。

哦,我看他们基本都是换电容压敏

楼主:
引用 网友G:
110伏电源与220伏电源工作电流元器件耐压就差异很大,就算是简单改动能工作,可靠性极差,输出功率参数也 ...

嗯,好的,看来最好还是撸个变压器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就是希望大神们帮忙看看是否能简单的通过更换电容、压敏什么的来实现220

不可能,不是隔离的没有那么容易,大电阻都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可能,不是隔离的没有那么容易,大电阻都要换

谢谢指教,我看他们很多都是直接换电容、压敏的感觉好简单

网友(2017-07-27):
如果是小白,劝你不要改动。如果有动手能力的要考虑,损坏充电器好呢,还是去搞一个到綳

网友L:
110v改220V电压原理电路图

网友(2018-05-31):
引用 网友L:
110v改220V电压原理电路图

谢谢干货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