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间自动照明灯

楼主(2017-06-20):
由于房型的原因许多卫生间都属于没有自然光照明的小黑屋,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必须开灯照明,如果让灯具长明也不合适,要是家里人多,频繁的开关或者忘记关现象常见。声控开关虽能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半夜起来使用,总是要跺脚,拍手,清嗓子也不太合时宜。
本文介绍的这种控制方式采用红外探测技术,再不用拍手跺脚了。外壳利用应急照明灯改造。

网上买的防盗用的红外探测模块

原理图
红外模块检测输出高电平驱动T1,T2导通点亮LED。
LED是12只并联的,总电流约350MA,如果采用不同型号和数量的LED灯组,可改变R3来适应。如果关灯时LED微亮或者待机电流过大,可适当减小R2和R1的值。

控制电路很简单

红外探测器装在一个灯壳里,灯罩是塑料的

LED灯条装在另一个灯壳里

手机充电器作为供电电源

照明效果

红外探测器模块待机电流只有几十微安,手机充电器空载电流十几微安,整机待机电流很小,没有发热现象。
经过一年多的不间断使用,控制稳定,灵敏可靠。
触发模块点亮LED灯,如果触发信号消失,2分钟后自动关闭,延时时间可调。
这种方式比太阳能加蓄电池的方式更简单可靠,而且低成本。所以推荐给大家参考。

网友:
简单实用,方便使用,不错。

楼主:
非常感谢老师的鼓励!

网友:
这其实就是热释电控制。

网友:
要挑选空载功耗小的手机充电器,如果充电器空载功耗在0.5W以上,用在这个电路就没有意义了。

楼主:
回复4楼,说的是。传感器只对有温度并且活动的目标敏感。

网友:
这个模块我也买过,用来控制鱼缸的景观灯,效果不错。

楼主:
手机充电器是那种廉价的。曾用数字万用表交流200毫安量程测量市电输入的总电流,空载电流约3到5微安。所以就放心使用了。

网友:
就是怕起夜时把自己的瞌睡吓没了。。。。 看起来真是不错~赞一个。

楼主:
请教7楼老师,鱼的游动会不会触发传感器?

网友A:
用一个2W/220V的成品LED灯24小时常亮!一年电费自己算!

楼主:
回复11楼老师,退休后没事做DIY个作品有成就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2W/220V的成品LED灯24小时常亮!一年电费自己算!

你说的也是一个好方法,我就是把公共楼道的灯改了led,但楼主的做法比较适合室内,毕竟睡觉时常亮不一定好。

网友:
好文章,赞一个。红外头安装有要求么,型号?怎么购买到?谢谢

楼主:
感谢老师加分鼓励。
编辑完帖子小心翼翼,一怕信息丢失还得重来,二怕帖子里有未发现的错误,先点个保存草稿吧,结果把上传的图片有使用和未使用的一股脑全发出去了。网速极慢想修改也没反应。看来以后还要记着发帖前先删除上传后未使用的图片,如果能够先预览一下新帖的版面效果,再点正式发表就好了,可以减少此类错误。

楼主:
回复14楼,探头安装要保持水平,这样水平方向视角最宽,菲涅耳透镜前不能有玻璃遮挡。
购买在某宝上搜红外探测模块,各种型号相似,芯片是Bis0001都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充电器是那种廉价的。曾用数字万用表交流200毫安量程测量市电输入的总电流,空载电流约3到5微安。所以 ...

你的数字万用表是几位的?能测到几个微安?几百微安吧。

楼主:
回复17楼,抱歉,是笔误,应该是200微安档。感谢指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17楼,抱歉,是笔误,应该是200微安档。感谢指正。

什么型号的表呀,能有200微安交流电流档,能让我见识一下吗?

楼主:
回复楼上老师,刚实测了一下灯灭时整机电流约4毫安左右,看来的确是把档位搞错了。老师辨别力真好!

网友:
我也查了,好多型号的数字万用表是有200微安的交流电流档。是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7楼老师,鱼的游动会不会触发传感器?

鱼是冷些动物,体温随水温度变化
鱼的游动,不会形成热红外的移动,
所以,不会触发

楼主:
感谢楼上老师解疑答惑。

网友:
我也刚买了几个这种的感应灯,三节电池供电的,待机电流很小。要是这样的话可以考虑待机用电池,触发动作了以后再控制5V电源的交流输入,这样能达到效果还节能。

楼主:
回复24楼,用5至6伏电池给传感器供电,通过继电器直接切换220伏方便使用更大功率的灯,还可以同步控制排气扇。

网友:
既然在淘宝上购买了零件,不如直接购买成品86*86式的红外热释电控制开关,具有价格便宜,体积小、可靠、功耗小诸多优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7楼老师,鱼的游动会不会触发传感器?

模块装在鱼缸上方,不会被鱼干扰到的。

网友:
支持折腾,网上也有成品灯,搞活动的时候19元包邮

网友:
简单实用,自己动手让生活更美好,我也正想做个这样的感应夜灯,夜里上厕所很实用

网友:
请问图示如何连接啊。请给画个连接图呗。感谢了。

网友:
感觉很实用啊

楼主:
32楼展示的是无线防盗用的电路板。频率433M,芯片可能是Pt2262和Pt2272 。图片比较模糊细节看不太清。

网友:
不错,非常节能

网友:
比较实用,解决了卫生间照明的特殊要求。

网友:
学习了,可以学着做下。。。

网友:
有的人在卫生间,坐在马筒上需要10多分钟,灯暗了怎么办

楼主:
在探测器的有效范围内,只要不是2分钟内一动不动,就会重新触发从头计时,即使闭目养神打瞌睡,只要稍微有动作比如抬头伸手等,就会立即触发重新点亮。

网友(2017-10-26):
这个灯晚上对眼睛不好。卫生间晚上还是用暖色的光比较好。

网友:
个人认为太复杂化了

网友:
卫生间装了个应急灯好奇怪的感觉。。。。

网友:
人不动会不会灭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型号的表呀,能有200微安交流电流档,能让我见识一下吗?

老师交流200微安档很多数字表都有呀!

网友:
现在网上有现成的灯卖,5W的才10多元。用不着折腾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交流200微安档很多数字表都有呀!

谢谢了,看了下,我的表也有,交流电流用得少,没注意。

网友:
谢谢分享,感应式的照明灯。

网友:
要做到人在灯亮,人走灯灭才是好!

网友:
有些小区楼道灯就是人体红外线的,这个成品灯也不贵。

网友(2017-12-07):
我邻居安了个门灯,黑天时只要人露面就亮起,人离开灭掉,大家都很感谢他,可能就是楼主这种控制电路,比起声控延时的好很多。

网友:
高效实用,谢谢分享。

网友:
可以改装成报警器

网友:
不错,这个想法很好

网友:
好文章,赞一个。

网友:
需要高灵敏和大范围探测的感应器的话,微波感应开关是不二之选。半球的感应范围。

网友:
方法可行。有机会试 一下。收藏了

网友:
创意不错,乐在其中,同道中人。

网友(2020-03-20):
这个很实用,谢谢分享

网友(2020-09-13):
这个小夜灯不错

网友:
这个电路方案,我8年前就做过了,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2021-08-19):
很实用,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
简单实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网友:
还不如买个红外的夜灯安装电池的,也可以用半年

网友:
一个光控型的暖光LED小夜灯足够了,洗澡都够了。很早买的,记得是10元以内,现在降价了。
还有一种雷达型灯泡也可以用。
红外线的太复杂,我有好几个红外线86开关,原来是阳台用的,都被我换成雷达的了。
刚才测的,电压225V,电流0.016A,功率0.0374W,功率因数0.09。我每晚起夜,足够亮,如果嫌亮度不够,用2个。非常省电。

网友(2021-10-03):
高手在民间

网友(2022-01-21):
其实这个并不是红外模块,热释电模块原理不一样

网友:
这个不好用,会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