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W电源牛空载电流17.5mA ,正常吗,是不是太小

楼主(2017-06-20):
前几日做一电源牛,网上买的二手铁芯,114片、舌宽38、叠厚55,按初级电压220/235V设计,235V610匝,次级350-290-0-290-350,其他绕组按常规抽头,尼龙骨架,层间0.05,级间0.12绝缘纸,由于怕线圈松动引起噪声,每层刷漆垫纸,全部排线级间加铜皮屏蔽,单片对插铁芯,镀铜支架,绝缘套管加钢纸垫双头螺丝固定,通电试验无哼声,各组电压在设计范围内,连续通电数十小时铁芯微热(空载),初级串接110欧(实测108.3)两端电压1.93,根据欧姆定律空载电流0.0174A,请问,是不是空载电流过小,影响正常使用吗?

网友A:
并不是越小越好。过小则大电流情况下内阻大,压降大,瞬时大电流差。

网友B:
变压器空载电流越小越好。

网友C:
电牛空载电流小不好吗  合格的电牛空载电流只有上限要求无下限  自养的电牛铁芯材料好圈数足空载不会大   我X宝买的电牛通电10分钟手摸滚烫  非一般的劣质产品直接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空载电流越小越好。

谢谢楼上,是担心绕初级的时候看错了计数盘的刻度,绕一层记一个数,按层没错,空载电流太低心理就犯疑了,是不是多绕了一层,心理不踏实。唉--------年纪大了真的干嘛都不行。当然是空载电流越小越好,按次级电压和匝数计算,初级匝数应该没错,为什么那么低的空载电流,记得在本坛内看过40mA-60ma 音质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牛空载电流小不好吗  合格的电牛空载电流只有上限要求无下限  自养的电牛铁芯材料好圈数足空载不会大    ...

谢谢您的回复 能用就好。

网友D:
你的初级线径是多少?

网友:
初级线径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是担心绕初级的时候看错了计数盘的刻度,绕一层记一个数,按层没错,空载电流太低心理就犯疑了 ...

记得在本坛内看过40mA-60ma 音质最好。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玄学。

网友:
其实你初级串个交流电流表,直接接220v测出的空载电流更准确。请问初级线圈电阻是多少欧姆??

网友:
在保证电源变压器能轻松达到所要求的输出总功率时,其空载电流还是小点好。空载电流越大,说明变压器的自损越大,工作时升温越快。

网友E:
你把串联电阻减小到1/2和1/4再分别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初级线径是多少?

初级线径是0.62,初级直流电阻是8.8

网友F:
200w电源牛用0.62的线稍细点,你是按每平方毫米3安计算的吧。一般大家常用2.5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串联电阻减小到1/2和1/4再分别测试一下。

回版主:55。1欧是1.006V ,28.4  是0.503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0w电源牛用0.62的线稍细点,你是按每平方毫米3安计算的吧。一般大家常用2.5安。

知道了,不好意思,确实用的小了一点,漆包线是手里的存货,没出去买

网友A:
其实200W的按3A算也是可以的。空载电流与线阻并没有直接关系。空载电流小表面上看变压器不易发热,但在瞬时大电流时,初级电流跟不上,造成次级压降过大。因此不同功率的有一个较为合适空载电流值,但要求并不严格。空载电流小的对于电流稳定的线路较合适。

网友:
这种测量方法应该不太准,实际电流会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牛空载电流小不好吗  合格的电牛空载电流只有上限要求无下限  自养的电牛铁芯材料好圈数足空载不会大    ...

这次在马云那里买了5付铁芯,96的片子发过来全部是短3mm舌片的,后来补发了正常 片子,等做电源牛的时候把114片拆开,一看没有绝缘层(可能是故障机里的拆机铁芯,有严重发热的痕迹)联系商家有补发114片,这次电牛为什么单片对插,主要是把无绝缘层的那种片利用起来,一片有绝缘层加一片无绝缘层的,这样才单片对插,空载电流小的就是这个片子插的。。。。。这次买了5付,连补货有7付铁芯,现在也把短3mm舌片的哪一种96片单片对插,做了输出牛,现在试听效果相当的好,同一个线包正常片顺插留气隙,生场偏对插一方,高音比顺插方好

网友G:
初级匝数超过标准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初级匝数超过标准太多!

按55算的,因为信不过片子的质量,还加一半没有绝缘层的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200W的按3A算也是可以的。空载电流与线阻并没有直接关系。空载电流小表面上看变压器不易发热,但在瞬时 ...

5V灯丝端接一只5AR4,接入同时测交流高压无变化 阿里旺旺图片20170620190249 -

网友H:
空载电流并非越小越好!理由正是17楼所阐述。“T/V”的取值有讲究,一般取在陡线与平坦线的拐弯处最合适。手头缺图表资料一时无法说清楚。我留有几个厂制变压器的空载时的测量记录资料。楼主对照着看,就会觉得自己绕的牛空载电流太小了。
   (1)J2459学生示波器电牛,空载时I=30mA ,空载功率P=1.26W.
    (2)五灯机电牛DB-45-160,                I=59mA,                P=1.77W.
    (3)飞跃150W扩音机的低压电源牛,I=150mA,                P=7.1W
   (4)96X60铁芯(32X60),输出100W的非整流变压器,I=65mA,      P=2.32W.

楼主:
引用 网友H:
空载电流并非越小越好!理由正是17楼所阐述。“T/V”的取值有讲究,一般取在陡线与平坦线的拐弯处最合适。 ...

谢谢楼上建议,数据收藏了,有参照才有甄别。
此电源牛220V抽头是590匝,刚刚又测了一下,电流还是不到18ma,次级灯丝组空载接近上限。如此结果一是:取值主要是对铁芯没有信心,二是降低自制变压器哼声,教训是去年做一个C型电源牛,翻工数次哼声没有解决,现在扔一边去了,

网友I:
串电阻是不对的,因当直接交流电流表。
200va环牛一般在150-200mA左右,增加初级匝数,或用细线降低空载电流是错误的,造成损耗加大,输出电压随输出电流增大而下跌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串电阻是不对的,因当直接交流电流表。
200va环牛一般在150-200mA左右,增加初级匝数,或用细线降低空载电 ...

数字表不准,手头没有交流电流表,数字表20A档测量结果是1.8A\、200ma 档测量时从28ma跳到9ma

网友F:
引用 楼主:
数字表不准,手头没有交流电流表,数字表20A档测量结果是1.8A\、200ma 档测量时从28ma跳到9ma

没有交流表我介绍给你一个方法:找个准的指针(直流)mA表或万用表直流mA挡,按下图接好通电测量,保证准确!!
javascript:;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交流表我介绍给你一个方法:找个准的指针(直流)mA表或万用表直流mA挡,按下图接好通电测量,保证准确 ...

按照老师的办法测的结果还是17mA

50mA挡

50mA挡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老师的办法测的结果还是17mA

如果这表准确的话,测得的交流电流应该是对的。

网友:
我总是认为空载电流小了好,现在看自己错了。

网友J:
建议自养牛的同学,在拿不准铁芯导磁率的情况下,先在铁芯上穿绕10-20匝,用电感表测量电感量,再折算到初级电感达到1.5-2亨利的匝数,就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建议自养牛的同学,在拿不准铁芯导磁率的情况下,先在铁芯上穿绕10-20匝,用电感表测量电感量,再折算到初 ...

请问楼上的老师:没电感表还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楼上的老师:没电感表还有什么方法吗?

现在电感电容表也就八十来元钱,必要的工具可以使工作效率大为提高。

网友:
建议你这副铁芯初级每伏2.2匝,0.69的线,次级每伏2.4匝。

网友K:
我用一个没出处的资料:
空载电流=满荷工作电流 5%。供你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我用一个没出处的资料:
空载电流=满荷工作电流 5%。供你参考。

按你说的话,是不能绕出正常的变压器(在相同功率、相同线径下,甚至连线包都绕不下),不信你自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说的话,是不能绕出正常的变压器(在相同功率、相同线径下,甚至连线包都绕不下),不信你自己试试。

我这个牛的铁芯是马云家的,发过来的是顺插整块,拆开时候发现绝缘层没有,还有变压器自燃后的痕迹,给卖家联系并发给万用表测试的视频,商家让我承担18元的物流费然后补发一套有绝缘层的114片,应为是第二次补发,勉强同意了卖家又付18元运费,本来是卖家的责任,还要买家承担运费,没办法,所以对这个没有绝缘层的片子掺到好片子,隔一片好的插一片没有绝缘层的,此变压器就是这种二合一的铁芯,所以对片子的磁导率很不自信,才造成初级设计出现问题,V/T按55/截面积计算的。线包初级0.62,做胆机应该够,次级高压用的是0.31的线,5V1.5线,6.3是1.2的线3.15*2,是0.72的线径,全部每层垫纸刷漆级间铜皮做隔离。通电后没有丝毫噪音,用螺丝刀抵在铁芯上能听到一点点交流声。测各绕组电压正常范围之内,然后灯丝组分别焊接管座,插5AR4,和KT88测压降在0.2V左右,接入灯丝后高压组的交流电压基本无压降,唯独是空载电流确实小的离奇。

网友:
200w的变压器,标准的初级线间直径是0.76mm!0.62是达不到的!!!!

网友:
是乱搞的!不经过详细计算的结果?

网友:
最小的空载电流是45mA!

网友L:
楼主能发张铁芯的照片吗?我等见识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能发张铁芯的照片吗?我等见识一下。谢谢!

楼主:
发出了,怎么没看到?重发

标是补货带来的

标是补货带来的

网友L:
看到了,谢谢!个人认为次级接上负载电压正常,不发热就能用。空载电流小与铁芯质量好有关。再问一下片子厚度0.几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到了,谢谢!个人认为次级接上负载电压正常,不发热就能用。空载电流小与铁芯质量好有关。再问一下片子厚 ...

0.35,标签有USA,不知真假,这一堆是插完剩下的,有一半是无绝缘层的,等有时间再绕个包。

网友L:
如换上0.5的片子空载电流就没有那么小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换上0.5的片子空载电流就没有那么小了,呵呵

0.5的片子加载后压降也大,这种片稳稳的,指针表都看不出来,做胆机就是自娱自乐,从6P1开始,现在是KT88,下一步是300B,这个牛就是给300B准备的,其实300B灯丝加高压也大不到很多,总功率150W左右,所以用手里的现有的0.62的线绕的初级,初级的直流电阻8,8欧,唉-----------做的机送人人家都不要。

网友:
同意“金杯磁棒”坛友的见解,铁芯质量的差异会影响变压器的电感量和使用效率。同一线包中,分别插入不同的铁芯,空载电流越小的铁芯越好,反之越差。

网友M:
初级0.62太细了虽然空载电流很小但是负载的时候发热巨大!使用的时候都是负载状态没有空载的时候!正常是0.74-0.76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M:
初级0.62太细了虽然空载电流很小但是负载的时候发热巨大!使用的时候都是负载状态没有空载的时候!正常是0. ...

现在窗口就满满的哦,次级高压的线径用大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现在窗口就满满的哦,次级高压的线径用大了

设计有点不太合理了,次级高压电流并不大发热量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M:
设计有点不太合理了,次级高压电流并不大发热量不高

虚心接受火星老师的建议,其实是本人心态停留在"玩"上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这次在马云那里买了5付铁芯,96的片子发过来全部是短3mm舌片的,后来补发了正常 片子,等做电源牛的时候 ...

请发给我一个马云家店链接好吗?  谢谢!

网友C:
楼主绕的这个变压器 初级用0,62线 是8.8Ω    假如初级用0.76线同样的圈数大约是6Ω   这点差值的铜损  变压器     按满载200W估算也多不了几瓦发热功耗

网友:
那是铁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绕的这个变压器 初级用0,62线 是8.8Ω    假如初级用0.76线同样的圈数大约是6Ω   这点差值的铜损  变 ...

电牛350V高压组用替换了KT88原机高压组,整流后415V,比原机360Vl还高几V,虽然灯丝组没有载荷,下午时间都在开机状态,铁芯手摸上去能够感觉到温度,微微的热

网友O:
引用 网友C:
楼主绕的这个变压器 初级用0,62线 是8.8Ω    假如初级用0.76线同样的圈数大约是6Ω   这点差值的铜损  变 ...

就是就是,由于铁损极小,初级多2欧无所谓。

楼主的变压器,圈数设计保守了,不过不影响电磁性能。

但组间绝缘(0.12一层?)严重不足——对于200VA变压器,组间绝缘一般要求3层0.12纸。

楼主:
引用 网友O:
就是就是,由于铁损极小,初级多2欧无所谓。

楼主的变压器,圈数设计保守了,不过不影响电磁性能。

级间绝缘纸好像至少3层,我是把起始端、220V抽头端、全部在初级收尾层引出端子,加上静电屏蔽层绝缘处理不止3层.5V和双2.5V作为重点对象加以强化的(加厚的绝缘纸,很厚的哪一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级间绝缘纸好像至少3层,我是把起始端、220V抽头端、全部在初级收尾层引出端子,加上静电屏蔽层绝缘处理 ...

那就好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O:
就是就是,由于铁损极小,初级多2欧无所谓。

楼主的变压器,圈数设计保守了,不过不影响电磁性能。

一层纸一遍漆,我对绝缘还是信心满满的,不是刷漆,现在就拆开重绕初级了,漆没干黏糊糊脏兮兮

网友O:
引用 楼主:
一层纸一遍漆,我对绝缘还是信心满满的,不是刷漆,现在就拆开重绕初级了,漆没干黏糊糊脏兮兮

干吗要拆?

圈数多些铁损更小,不会影响大电流时的性能的。
前面的一些言论,并无理论依据。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发给我一个马云家店链接好吗?  谢谢!

系统提示:抱歉,您没有权限发表 URL 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O:
干吗要拆?

圈数多些铁损更小,不会影响大电流时的性能的。

试机中

试机中

如果不刷漆,可能早拆了,感觉重新绕才对的起坛友,现在看试验结果挺好,一点不热。有些规矩也是可以变通变通,现在试验的输出牛就是用短3mm的舌片的铁芯单片对插的,比我这个KT88的套牛好听很多,等我有了试验数据肯定会发帖推广。现在只凭耳朵乱说,有违科学--------

网友O:
用短3mm的舌片的铁芯单片对插的,会引起(中舌的两端)局部磁饱和,不适当。
与加纸片增加磁阻不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用短3mm的舌片的铁芯单片对插的,会引起(中舌的两端)局部磁饱和,不适当。
与加纸片增加磁阻不一回事。

现在听起来很好呀,起码比76的套牛好很多(老水牛),我把一侧的铁芯取下来,顺插正常的EI铁芯并留0.12mmd的气隙对比,听感还是不如短舌片对插这一侧好,高音分量要多,声场偏向短舌片这一侧。
我个人理解:这种气隙铁芯和人为气隙同样是磁路受阻,无非是每一片都有3mm气隙磁阻,断端受阻后加强磁通又被临近完整片传递,没完全传出漏磁相当于气隙。不知是不是这样?如果局部磁饱和,也是磁阻,相当于气隙,正常的顺插E片的舌片一侧也有磁饱和的问题;此观点纯属自己臆想,请拍砖,使劲拍

网友P:
引用 网友J:
建议自养牛的同学,在拿不准铁芯导磁率的情况下,先在铁芯上穿绕10-20匝,用电感表测量电感量,再折算到初 ...

请教:初哥不会,问问咋算?直接  匝数比=电感量比?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教:初哥不会,问问咋算?直接  匝数比=电感量比?

铁芯的磁通量和材质工艺有关系,一般算匝/伏比都是按常数,高磁导率40,中等45,差50-55,常数除铁芯中心舌片的截面积的每伏的匝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越小越好。过小则大电流情况下内阻大,压降大,瞬时大电流差。

没错并不是越小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P:
请教:初哥不会,问问咋算?直接  匝数比=电感量比?

匝数比=感抗比开平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O:
干吗要拆?

圈数多些铁损更小,不会影响大电流时的性能的。

我们平常计算变压器的公式是简易式的,实际在计算变压器是要把初级直流电阻要等效为次级的,并要计算变压器的励磁电流(空载电流)的,要验证额定电流下的压降,就要用到初级电阻,怎么说是没有理论根据?
楼主的空载电流为什么这么小,因为是按老式变压器(对应导磁率为7000——8000Gs)计算的,而现代铁心新片导磁率为14000——15000Gs,旧片导磁率为12000——13000Gs,这就是空载电流小的原因。

网友:
玩固派几十年前的技术,套在今天的科技上还有对得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平常计算变压器的公式是简易式的,实际在计算变压器是要把初级直流电阻要等效为次级的,并要计算变 ...

请问楼上老师:我们现在用的硅钢片多数是所谓Z11,片,还是0.35片厚,按工艺说是冷轧退火片,新片一般9000到1W高斯,旧片更是保守一点,我去年做了一个c型铁芯的电源牛,是50W晶体管扩音机的拆机电源牛的铁芯,有4个包分2侧,初级一边一个,次级一边一个,初级用原来的线圈,次级根据匝数反推T/V比是5.5绕高压和灯丝组,空载时就有哼声,上负载后大叫不止,次级翻工多次没有解决,没办法了加绕初级才勉强控制,后来换掉丢一边去了,这个教训让我在这个牛的计算上过于保守原因之一,我知道这种叫声让人非常讨厌而且会让做牛的颜面丢尽,通过实际应用,次级压降很小,准备滤波电容相应用大点,能不能改善初级的匝数引起的副作用?

网友:
小功率变压器空载电流控制在额定电流的5-8%最好,不要超过10%。
200VA的变压器,初级额定电流大概是0.9-1A,则空载电流控制在45-73mA这个区间较好,最大不超过90mA,否则长期满载运行时不太保险。

空载电流太小也不是什么好事,这往往是使用较细线径的结果。初级线径细才能绕较多的匝数,这种变压器往往会出现满载时次级电压跌落大、电压调整率超标的问题,也可以说这变压器实际上没有达到设计容量,要降额使用。

网友Q:
一台合格的变压器,当然是空载电流越小越好. 这个是基本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一台合格的变压器,当然是空载电流越小越好. 这个是基本知识。

空载电流太小,才17.5ma,初级绕制的时候还预留220V、235V抽头,空载电流是235V测得17.5ma,换220V抽头还是在17.9-18ma,没明显变化

网友:
    楼主测量的电流在理论上是由两部分组成,有功电流记做Ip与无功电流记做Iq。测量出的电流
I与Ip、Iq关系是IXI(平方)=IpXIp+IqXIq    (直角三角形关系)所以Ip也好Iq也好任何一个都不会大于I
这就是大家所说的电流小了好,因为它可以在没有专用仪表测量的情况下保证有功电流小,损耗也小。
(Ip其对应的功率为有功功率    Iq其对应的功率为无功功率。造成变压器发热的是有功功率。无功功率是不产生热量的。)从上面可以看出测量的电流大不一定有功电流就大,造成变压器发热严重。
变压器的有功损耗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铜损与铁损,空载铁损占主要部分、满载铜损占大头这就是大家建议加大铜线面积的理由。

网友:
火星老师绕的牛多,他的意见是正确的!

网友:
100W的变压器初级电阻14欧,铜线直径0.54/3.3匝,铁心35/38,空载应该是多少合格?

网友:
22mA到40mA右!

网友R:
引用 楼主:
请问楼上老师:我们现在用的硅钢片多数是所谓Z11,片,还是0.35片厚,按工艺说是冷轧退火片,新片一般9000 ...

C型铁芯在安装时应该清理端面,然后涂环氧树脂后夹紧,哼声即除

网友:
微温就表示刚刚好

网友:
减小空载损耗没有错,但更重要的是提高满载效率,勿本末倒置,无端浪费材料和电力
对变压器要求最高的是示波器,因为除了满足一般条件之外还要保证漏磁要少,否则影响聚焦,参照示波器变压器数据去学习和积累设计经验就足够了,不要云里雾里无限拔高做没有意义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R:
C型铁芯在安装时应该清理端面,然后涂环氧树脂后夹紧,哼声即除

何止是环氧树脂,什么办法都用尽了,就是哼声不止,(铁芯也没松散,紧固应该够紧,)后加绕初级时候发现初级的线圈是乱绕而且是很乱,浸漆不透,后来重新绕初级一层纸一边漆哼声才得以解决,那个C型电源牛就是上无二的50W晶体管扩大机的拆机牛,所以不要相信所谓的权威。

网友S:
每伏匝数选得太大了,不经济,而且铜损也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S:
每伏匝数选得太大了,不经济,而且铜损也变大。

是啊,是初级匝/伏取值太大,是计算时对铁芯磁导率没有信心,再者就是哼声,声音没出来哼声就来了绝对是个失败的牛

网友:
我有工业用的德力西cD型控制变压器50ⅴA的,初次级都不浸漆,照样用不叫!

网友:
像Z11这种铁芯,最大磁感应强度选1.2T都是保守的。

网友R:
引用 楼主:
何止是环氧树脂,什么办法都用尽了,就是哼声不止,(铁芯也没松散,紧固应该够紧,)后加绕初级时候发 ...

C型铁芯接面平直,装配时需要彼此紧贴并粘结起来,粘结剂一般是环氧树脂,二手硅钢片的话装配前需要用丙酮洗净端面,重新涂调好的环氧树脂后夹紧,静止一昼夜等树脂凝固才能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R:
C型铁芯接面平直,装配时需要彼此紧贴并粘结起来,粘结剂一般是环氧树脂,二手硅钢片的话装配前需要用丙 ...

改绕了初级以后还是原来的固定方式,哼哼声没有啦,来回折腾底座已经不能用了,光秃秃的,等有合适的牛罩,灌个密封牛做6P1或6p6p玩

悄悄地问一下,你的头像是谁,怎么恶搞成这个样子

网友E:
老的电源变压器简易设计公式一般都是按9000计算的,现代硅钢片磁通密度提高了很多,再按老数据计算肯定不行。
比如简易设计公式铁芯截面积S’c=1.25√P,S'c为最小铁芯截面积,P为初级功率。
其原始公式为S’c·So=(14400/Bm)P,So为表示窗口截面积,Bm为铁芯最大磁通密度,单位为高斯。
一般设S'c=So,令K=√14400/Bm,
则S'c=K√P       设Bm=9000高斯,K=1.265,取1.25,这就是常见的简易公式S'c=1.25√P的由来。
根据不同磁通密度可以得出:
     Bm   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11000  12000  13000  14000
      K      1.5     1.4    1.3   1.25     1.2     1.15      1.1      1.05    1.0
每伏匝数No的简易公式=50/Sc,Sc为实际铁芯截面积。
  其原始公式为No=450000/Bm·Sc,因此Bm为9000高斯。根据不同的磁通密度
     Bm   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11000    12000    13000    14000
     No   75/Sc   65/Sc   56/Sc   50/Sc    45/Sc     41/Sc    37.5/Sc   35/Sc     32/Sc
除了磁通密度以外,铁芯截面积与窗口面积也会产生影响,因为简易公式假设铁芯截面积=窗口面积,以0.35mm舌宽19的片子来说,19X28净截面积4.84平方厘米,19X32,其净截面积5.53平方厘米,而窗口截面积只有4.02平方厘米, 也存在一定误差,因此舌宽与叠厚不宜超过1:1.5。改进后的胆机电源变压器简易设计公式见《胆艺轩》本人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的电源变压器简易设计公式一般都是按9000计算的,现代硅钢片磁通密度提高了很多,再按老数据计算肯定不行 ...

多谢白版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