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里有维修笔记本电脑吗?

楼主(2017-06-20):
家里的惠普笔记本,6910P,这段时间天气潮湿还是什么,前几天有几个键失灵了,按下去没反应,用吹筒吹后也没好。其它功能正常。问坛里有没有能出手帮修的。包含配件大概需要多少钱?

网友:
得有多潮才会让键盘失灵啊,
外接键盘试试,键盘这个东西修不好,只能换

网友:
键盘换吧,要么外接。我的Dell e5430就是坏了几个键,搞上外置的,反正又不会带出去

网友:
个人建议上X宝买个键盘回去自己动手换上吧。另外也可以网上找下拆键盘的教程。一般都比较容易的。或者向卖家提出要提供换键盘教学服务

网友:
键盘20多块钱网上定购就好了。Hp的底部几个螺丝。正面上方4个塑料卡

网友:
换一个应该不会多贵的吧

网友:
修什么修呀,直接换了更省心

网友:
换新键盘,修一下拆机费不便宜

网友(2017-08-02):
   简单的笔记本键盘断线、接触不良等故障可以跳线修理,但是腐蚀严重的键盘还是换新为上!

网友:
只能换个键盘了。

网友:
淘个键盘,自已换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