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国家的车一定要靠右行驶呢?

楼主(2017-06-20):
靠左?靠右?!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开车要靠右行驶,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开车是靠左行驶的,这是为什么呢?有人说,靠左行的国家左撇子多,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世界上有166个国家和地区的车是靠右行驶的,而靠左行驶的占少部分,仅有有77个国家和地区,而且它们主要是英联邦国家。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问题,其实,这个现象不是因为人体结构不同造成的,而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

   中国历来就是“靠左走”的国家,然而在汽车引进中国之后,情势却发生了变化。

    我们都知道,在清王朝后期,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被不同的国家占领管制,当时,长江以南区域被英国势力控制,而北方多被德法俄势力控制。

而在汽车进入中国后,南北就遵循不同殖民国家的行车方式行驶。由于英国习惯靠左行驶,法国习惯靠右行驶,因此,当时中国出现了南方靠左,北方靠右的两种形式方式。

    那么,中国道路的汽车现在为什么是靠右行驶的呢?

    抗战胜利后,很多中国城市尚存大量美军部队,因为中美两国道路交通规则不同而导致事故时有发生。

    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提议行政院立法通过了“靠右走”的规定,行政院按照军委会的意见出台了《改进市区及公路交通管理办法》,其中规定:“车辆一概靠右行驶,转弯时除交通警察特准外,一律靠右边顺转。人兽力车应绝对紧靠右边。”

网友:
菩萨保‘‘右’‘

网友:
我只知道驾驶席在左边,右边行驶便于观察左边路况。所以交规有左让右一项,避免两车同时进入十字路口时,不至于直接撞到驾驶者。

网友:
1.早期骑马都是靠左,因为人一般从左侧上马,靠右的话就是路中间上马了;同时骑士右手执武器,靠左有利于迎面作战。2.革命以前法国邮车和货车发达,都是双驭,因车夫右手执鞭,故需要坐在左边,为了会车方便,邮车和货车逐渐养成靠右习惯,但贵族骑马驭车还是靠左,并勒令平民避让。3.法国革命以后要宣示平民权利,故改为一律靠右,随着拿破仑的铁骑推行到欧洲列国。4.英国个大多数英联邦国家保留左行。5.美国因为要和宗主国区隔,同时美国和法国一样有发达的邮车和货车,所以选择右行。5.日本维新的时候学习的是英国,所以靠左。6.中国一开始并无规则,或各地规则不同,二战时因美国影响巨大,统一为右行。

网友:
其实英国的汽车一开始是左舵左行,完全骑马的风格,司机在路边上车。后来发现这样行车太不安全,发明了分道线,再后来才是右舵左行。

网友:
就是个约定规则而已,如果改成左也不是不可以,没有必要纠结,就象看书,以前是从上到下,从右到左,现在是左到右,所以,规则也是可以改变的。

网友A:
说个题外话,靠右侧行驶,导致了我国是左置方向盘,老司机俗称“左舵“

本身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我国现在是机非混行,特别是电动车,电三轮左右横行,导致车辆在右转弯的时候,经常碾死骑车人。原因就在于右转弯不如“右舵“的更直观!特别是大货车,水泥搅拌车(泥头车),罐车等大型车辆!

试想换成右舵车是否能够改善一些呢?

网友:
不管是左是右,安全第一

网友:
汽车作为交通工具量太大了,道路资源增幅有限,于是非有一定行驶规矩不可。规矩合适与否另说,即为“规矩”就有赖驾驶人共同遵守,否则难免“麻烦”。

网友:
因为考左行驶会被罚款

网友:
这个就跟220/110吧,开始选择了,就没法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个题外话,靠右侧行驶,导致了我国是左置方向盘,老司机俗称“左舵“

本身是天经地义的。但是 ...

超车时看不到对面,会死的很惨

网友B(2017-07-24):
中国的火车怎么是靠左行驶的

网友:
应该是已经习惯了吧,干脆搞成条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国的火车怎么是靠左行驶的

      不知道怎么有这一说?

网友:
火车也是被引进的时候定下来的,现在改不了的。跟民用电压定为220V类似的。火车轨道的宽度也是这种情况,比俄罗斯的宽轨小一些。
顺便说一下,云南有一条铁路通向越南老街的,是窄轨铁路,法国人留下来的。现在是否在运行就不知道了,我在2002年去的时候还看见它,是人货混装的列车。

网友:
     中国在清末建设的一条铁路就是1876年英国佬擅自在上海修建的淞沪铁路,中国人自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也是英国佬做工程师按英国佬的设计图纸修建的,因此都是“英制”,铁路是个系统工程,不能你靠左他靠右的,更不能在铁路网络已经形成后再来个左变右,不象汽车,我国本来是靠左靠右规则都有,1946年才正式规定靠右走,还是受美国影响。

网友:
我觉得吧,应该是怕右边长草了,所以才走右边

网友:
吃饭筷子用右手,开车也必须右

网友C:
其实最科学的是靠右行驶,方向盘在右边,这样上下车安全方便,而且右手单手操控方形盘灵活,驾驶员在右边会很好的看清路边行人

网友:
      左舵、右舵,靠右、靠左行驶,只要统一,其安全性是一样的,为什么世界上多数国家是左舵靠右行驶,这是与绝大多数人是右势有关,左舵车,右手更便于操作档位、手刹、仪表、甚至是抓耳挠腮等等,还有上下车,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大部分人单脚起跳,首步上台阶无意识的都是抬右脚,还有,上自行车,上马也是自然形成从左边上,所以,左舵靠右行驶比较符合多数人的动作习惯,至于有好多人说的各种优缺点,仔细想想应该是对称性的,都一样。由于历史原因,右舵靠左行驶的国家,人家习惯了行驶好好的,没有什么问题就没有想到要改变成左舵靠右行驶,要改变也是比较麻烦费事的,也就没有必要非改不可。假设大家如果都开右舵车靠左行驶习惯了也没有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最科学的是靠右行驶,方向盘在右边,这样上下车安全方便,而且右手单手操控方形盘灵活,驾驶员在右边会 ...

想想当汽车错车时,相对速度是两车的速度之和,控制间距是需要精确的,坐在左侧的司机对左边的感觉会更好以避免相撞危险。而右侧行人的速度对于汽车的速度近乎静止,稍有点驾车经验的司机都可以避免碰到行人。也就是左舵右行要有利于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个题外话,靠右侧行驶,导致了我国是左置方向盘,老司机俗称“左舵“

本身是天经地义的。但是 ...

你说的问题是轮差造成的,远离右拐的大车就行。按你的主意改了,那么向左拐时会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想当汽车错车时,相对速度是两车的速度之和,控制间距是需要精确的,坐在左侧的司机对左边的感觉会更 ...

也对,我早年开过一次右舵的车,国内照例还是靠右行驶,超车哪个难受劲你都无法想象,看不见前面来车,只好右边看看没来车再往左出去,非常危险。

网友:
      左舵要右行,右舵要左行,也就是驾驶员要靠路中心一测。

网友:
因为我们这是中国所以要靠右行驶。

网友:
原来还有这么多道道,学习,学习

网友:
     转载
为何火车靠左行驶而地铁却靠右
      火车靠左行使首先是个习惯问题,英国人发明火车时就是靠左行驶.根本原因在于科氏力,左行使得科氏力造成的挤压都施于内侧,而不是向外,这样路基就不至于坍踏.另外,两车相遇对开时, 科氏力可以抵销由于空气速度不同所造成的压力差.在北半球,运动的物体要受到一种方向朝右的力,后来称这种力为科蒂奥地力.南半球正好相反,科蒂奥地力方向向左,科蒂奥地力因地球自转而产生.地球自转时,使得行驶中的火车,顶部往左倾斜,如果火车靠右行驶,错车的时候,顶部有可能擦到,甚至会导致列车相撞.
  地球近似球体,自西向东转,周期为9.64×10.4秒,赤道附近的线速度约每秒460米,南北两极的轴心的速度几乎为零。我国地处北半球,当两列火车相遇时,火车靠左行,西边轨道上的火车受的力向西,东边轨道上的火车受的力向东,由于它们受的力都向外侧,火车才不会相撞。反之,如果火车靠右行,火车受的力都向内侧,当两列火车相遇时,很可能有相撞的危险,双轨火车靠左行的道理就在这里。
地转偏向力作用是不能不考虑的,尤其是重量大的车辆或船舶。
  我国早期的铁路路基是就地取材,各地的土质情况不一样,火车在铁轨接缝处的震动以及偏向力作用,会引起路基的不平衡,道床上的石子就是减轻这种作用的,而且工作人员会定期将石子清理,铲入道床中部。
  当路基足够坚固,比如现在采用混凝土轨枕,道床上有混凝土轨板(日本人的技术),这时的地转偏向力危害就不是那么大了。所以地铁靠右行驶也是可以实现的,毕竟这比较符合中国人的驾驶习惯。

网友(2017-08-30):
应该是美国的标准

网友:
学习了,不过不出国的话 应该暂时还用不到

网友:
据说右侧行驶是蒋介石引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