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机不出仓一直响 请大神看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6-20):
LD机不出仓按OPEN的时候 一直响  大小碟都不出仓 是什么原因啊
问题如图

网友:
你先查一查排线看看有断的没有,或者皮带老化

网友:
应该是皮带老化了

网友:
按出仓建
然后照着顶盖,使劲拍下
看能否出仓

网友:
  皮带的老化是常见的通病,仓盘两边的导轨发涩产生了阻力,一直响是仓盘的传动齿轮磨损后无力,开盖检查会看到的,或扣住仓盘的底端强行拉出。

网友:
一、皮带问题
二、机械齿轮错位

网友:
一般是皮带挂了  如果皮带没断可以再电机轴缠两圈纸胶带 然后修整一下既可以用  这种方法修了几百台碟机

网友:
皮带老化,按出仓键拍机器看出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