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的双连是不是通用的呀?

楼主(2017-06-20):
求助各位老师,半导体的双连是不是通用的呀,只要大小一样,分型号吗?

网友:
半导体的双连不是通用的,容量有大有小。体积大小一样估计型号一样。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台式半导体收音机用的可变电容器是金属材质,容量为360PF,体积较大。便携式半导体收音机用可变电容器体积小,塑料外壳密封式,方形,容量一般为270PF,异形的可变电容器现在不多见,这两种可变电容器只要机内能装下可以代换。

网友:
双联有等容的差容的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