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车库门电机拆卸

楼主(2017-06-20):
电动车库门不工作,检查后发现控制板工作正常,继电器正常吸合,板上输出正常。应该是电机坏了,想把图中红框处的电机拆下看看,但拆下红圈位置的两颗螺丝后发现并不能拿下电机,在此求助大家,有没有拆过这种电机的?

网友A:
  单拆电机是拆不下来的,电机轴上有蜗杆,被蜗轮锁住了,需连同整个电机,减速箱一起拆。不一定是电机坏了,减速箱内被卡住了也不工作,电机不能转时通电时间不宜过长,不然电机会发热损坏。

网友:
楼上说对  减速箱上面有传感器,要想把电机拆开,得先把变速箱卸下来,点击的那面还有一个你画圈的螺丝  把那个螺丝松开,把那两个铁片掰开点击就拆开了,里面应该和刮水器电机差不多

楼主:
主要是机子是吸顶安装的,固定减速箱的三颗螺丝在底板的上面,要拆的话就要把整个轨道都拆下来,很难拆,而且估计一个人也拆不了,整条轨道应该应该有点重。这设计真够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拆电机是拆不下来的,电机轴上有蜗杆,被蜗轮锁住了,需连同整个电机,减速箱一起拆。不一定是电机坏了 ...

减速箱拆开看过,就是电机轴上的蜗杆带动一个齿轮的。在想有没有办法能单独把电机拆下,因为要拆减速箱就得把整个机器包括轨道全拆下来,难度有点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机子是吸顶安装的,固定减速箱的三颗螺丝在底板的上面,要拆的话就要把整个轨道都拆下来,很难拆,而 ...

大众产品设计应该不牛,应该是另有原因吧。车库门主机应该就是几个螺丝固定在导轨两边的固定脚上的,电机变速箱齿与链条驱动齿是方齿或花键齿咬合连接的,拆修应该方便。帮朋友修过几个这样的车库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众产品设计应该不牛,应该是另有原因吧。车库门主机应该就是几个螺丝固定在导轨两边的固定脚上的,电机 ...

吸顶安装的,电机和减速箱的固定螺丝是在底板的上部的,要拆就得先把主机和整个轨道都拆下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吸顶安装的,电机和减速箱的固定螺丝是在底板的上部的,要拆就得先把主机和整个轨道都拆下来。

我说个方法你试试,电机轴是蜗杆螺纹,直接拆开固定螺丝恐怕是蜗轮牙齿和蜗杆螺纹咬合拽不出来。先拆下电机线接头,拧掉电机紧固螺丝,再拧着电机向外拉,注意蜗杆旋向,只要电机固定螺丝能全部拆除,蜗杆另一端直径不大于蜗杆直径,应该就可以拆除。安装的时候,反方向旋进电机,螺丝孔位不会太照,法兰距离很近螺丝孔照准但是法兰挨不住的时候,先穿上螺丝,接上电线,轻点开关,电机轴转动,就拉着电机法兰贴紧,然后拧紧固定螺丝,复位完成。

网友:
发一个出来两个。
你试试吧,如果还是拆不下,那就请会折腾的整吧,自己折腾容易不降妖还带出鬼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个方法你试试,电机轴是蜗杆螺纹,直接拆开固定螺丝恐怕是蜗轮牙齿和蜗杆螺纹咬合拽不出来。先拆下电 ...

谢谢,先按这个方法试试看,实在不行就只能找个人帮忙下把整个机子都拆下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先按这个方法试试看,实在不行就只能找个人帮忙下把整个机子都拆下来。

我就担心电机固定螺丝不好全部拆卸,先拆拆试试,如果电机固定螺丝拆不完,那就真要叫人帮忙整体拿下来修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担心电机固定螺丝不好全部拆卸,先拆拆试试,如果电机固定螺丝拆不完,那就真要叫人帮忙整体拿下来修 ...

电机固定螺丝只有两个已经拆下,就是图中红圈处的对称的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