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J4810图形测试仪只有场管测试台,有办法测试普通三极管吗?

楼主(2017-06-20):
隔壁论坛入手一台XJ4810晶体管测试仪,只有场效应管测试台,有办法测试普通三极管吗?如果能够要怎么测试呢?我的意思是可不可以拔下测试台,直接从机器CBE插孔接线出来测试普通三极管行不?望指教,先谢谢!

网友A:
只要机器内部有测量普通三极管的功能,你就可以把线接出来,自己做个适合测量普通三极管装置。
如果没有测量普通三极管的功能,就不能用。
  讲个几十年前的故事,老兵要复员了,临走找连长讨个东西:墙壁上的水龙头,因为墙壁上这个铁的东西能流出水来,而老兵家乡的乡亲们,要走10多里地去挑水吃,老兵想把这个水龙头安装在村口,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有水吃。老兵不知道水龙头后面还有一套复杂的设备。

XJ4810晶体管特性图示仪说明书

网友B:
拆开测试台看看内部就能明白了。

网友C:
当然可以,你看说明书就有图。那个台子就是为了方便不是必须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测试台看看内部就能明白了。

我还真的把测试台扯开看了,里面有三个集成电路和接线,还是没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你看说明书就有图。那个台子就是为了方便不是必须的东西。

二手的没有说明书,网上的没有说明这个操作,这么说用三个香蕉插头直接插EBC接线出来就可以?空了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手的没有说明书,网上的没有说明这个操作,这么说用三个香蕉插头直接插EBC接线出来就可以?空了试一 ...

发几张图上来看下啊。

网友:
https://wenku.baidu.com/view/07e7217227284b73f24250d8.html

图片没了,你下载下
说明书在这里

网友:
我上次在宝上买了一个测三极管的头,比机器本身都贵。还有一大堆测试头买不起,如果这个研究明白了能节省一大笔费用。

网友D:
场管的栅极是电压,晶体管的基极是电流,晶体管测试台在be之间加个电阻就能测场管,场管测试台测三极管相信也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机器内部有测量普通三极管的功能,你就可以把线接出来,自己做个适合测量普通三极管装置。
如果没有测 ...

谢谢,你的故事很有哲理,但这个相反,是没有水龙头而有后面的系统,我看下说明书再说,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场管的栅极是电压,晶体管的基极是电流,晶体管测试台在be之间加个电阻就能测场管,场管测试台测三极管相信 ...

我就是想知道不用这个测试台,主机上面标了CBE的接线出来直接测试是否可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不用这个测试台,主机上面标了CBE的接线出来直接测试是否可行。

完全可以。大功率菅用三个夹子,小管可做一个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完全可以。大功率菅用三个夹子,小管可做一个平台。

谢谢,终于有个明确的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测试台看看内部就能明白了。

发几张测试台内部(场效应管的)图片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几张测试台内部(场效应管的)图片大家看看

谢谢楼主。

网友F(2017-08-05):
引用 楼主:
发几张测试台内部(场效应管的)图片大家看看

楼主要是能把这个图的原理图画出来,真的是造福论坛,功德无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要是能把这个图的原理图画出来,真的是造福论坛,功德无量了。

有空慢慢来画,这个电路应该不难

网友:
这个电路应该不难,3个集成块和电阻。等楼主喜信。

网友(2017-10-11):
这是个晶体管的台,参考下,就是不太清楚,希望楼主将你的台子测绘下

网友(2017-12-18):
楼主有空了没?  等您喜讯哪

网友:
好像测试台里面有分压电阻网络之类,还是找个测试台原理图吧......

网友(2018-09-28):
楼主啊.等你的场效应测试台电路图啊

网友(2024-03-01):
楼主 有抄出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