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再串接多一个路由器?

楼主(2017-06-21):
出租房,房东各两层都装了路由器,但我住的那套偏角一点,室内信号差,想自己用网线从最近的那个路由器接入到房内再接一个路由器。

前面的网络都是好的,房东的路由器应该是从一个主路由器分出四个路由器的,现在问题是我只能接后端那其中一个路由器,而这些都不能进去设置的,只能从一个路由器的LAN口接出。

想确定我自己的路由器是接LAN口还是WAN口?里面要怎么设置各IP地址和DHCP?

网上查到的都是可以设前面的,我这个不行,请会的朋友多多指导!

网友:
弄个电脑用电脑再分享无线网络出来

网友A:
这种情况用无线中继器不是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用无线中继器不是更好吗???

接哪?这是出租屋,外面走廊楼梯有得给你接吗?就算接了,关起铁门,又还有多少信号到房里面?我现在只有一个闲置的路由器,只要接条网线就可以了。

网友B:
肯定接 LAN 口啊,一般这种都是没有关闭DHCP的,要不住户怎么上网,还有,可以试试WDS 无线中继,免去拉网线的麻烦,前提得信号好,不行了还是从路由后面拉个网线插你路由器LAN 口,然后关闭你路由器DHCP 服务器 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接 LAN 口啊,一般这种都是没有关闭DHCP的,要不住户怎么上网,还有,可以试试WDS 无线中继,免去拉网 ...

准备用网线连接。请问:除无线上网方面外,不用再设置其它IP地址之类的网络参数了吗?这一级一定要关闭DHCP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用网线连接。请问:除无线上网方面外,不用再设置其它IP地址之类的网络参数了吗?这一级一定要关闭DH ...

先将你无线名 密码设置好后 关闭DHCP 服务器插入从房东拉  的网线到LAN口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用网线连接。请问:除无线上网方面外,不用再设置其它IP地址之类的网络参数了吗?这一级一定要关闭DH ...

必须关闭 DHCP 服务器,要不然你上不了网的

网友B:
还有一种接法, 是将你拉的网线插入 你路由器的WAN  口,但是上网设置那里要选动态获取IP, 把网关改成和房东不在一个网段的 也可以。

网友C:
上面很多是错误或误导,用上级路由的LAN连接你自己路由的WAN口,这样你不和哪些租户一个网段,这样才安全。

自己路由设置方法:wan连接直接设置为自动获取IP即可,也就是DHCP

LAN连接那些基本不用设置,自己设置一下路由器的无线名称和密码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种接法, 是将你拉的网线插入 你路由器的WAN  口,但是上网设置那里要选动态获取IP, 把网关改成和房 ...

选动态获取IP,这是关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面很多是错误或误导,用上级路由的LAN连接你自己路由的WAN口,这样你不和哪些租户一个网段,这样才安全。 ...

上面说的2种方法都可以,只不过如你所说LAN对LAN 口存在与其他租客在同一网段, 推荐LAN-WAN 口的接法,另外最好把你路由器管理地址也就是网关改下,要不然有可能进入到房东的管理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说的2种方法都可以,只不过如你所说LAN对LAN 口存在与其他租客在同一网段, 推荐LAN-WAN 口的接法, ...

非常感谢!!!图文结合,后面就看我这个门外汉行不行的了。

网友D:
11楼的接法2比较安全一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很多是错误或误导,用上级路由的LAN连接你自己路由的WAN口,这样你不和哪些租户一个网段,这样才安全。 ...

就是说还是上面的LAN接下面的WAN?设成动态,之后设置无线上网参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楼的接法2比较安全一些的。

如果这样可以上网,也不算复杂,到时看看还会有什么问题再说。

网友:
11楼讲的很清楚了。
接法1、关闭dhcp,LAN口接上级路由LAN口。
接法2、WAN口接上级路由LAN口。

网友E:
11楼正解,不过为了防止冲突,你需要先把网线连到电脑上,看网卡自动获取到得IP网段是多少(例如是192.168.1.X         X为2~254之间)。如果使用方式一,你需要把你路由器得LAN口IP地址设置为相同网段(X设置最好靠后一点,比如100)并关闭你路由器本身得DHCP服务、如果使用方式二,你需要把LAN口的IP地址设置为不同网段(例如192.168.100.1)。

楼主:
引用 网友E:
11楼正解,不过为了防止冲突,你需要先把网线连到电脑上,看网卡自动获取到得IP网段是多少(例如是192.168. ...

好的,到时对接这说明来接

网友:
按9楼的,安全。

楼主:
人家的新楼,很难拉线,又加上我电脑附近可以对正楼上中继器,信号还可以,就用旧的路由器桥接。电脑手机都可以上网了,但有个问题:原本都上网,关掉电脑,手机也断开连不上,试过路由器断电再接上,手机才恢复正常上网,怎么解决?

网友:
这个我试过,但不懂怎么弄了,没那么复杂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人家的新楼,很难拉线,又加上我电脑附近可以对正楼上中继器,信号还可以,就用旧的路由器桥接。电脑手机 ...

9楼说的很清楚啊:“用上级路由的LAN连接你自己路由的WAN口,这样你不和哪些租户一个网段,这样才安全。

自己路由设置方法:WAN连接直接设置为自动获取IP即可,也就是DHCP

LAN连接那些基本不用设置,自己设置一下路由器的无线名称和密码即可”

网友G:
中继一下,网上有不少教程。实在不行,把俩路由器的LAN口接一起,记住一定要把接入的这个路由器的dhcp关掉,否则别人会骂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9楼说的很清楚啊:“用上级路由的LAN连接你自己路由的WAN口,这样你不和哪些租户一个网段,这样才安全。
...

现在不能拉线,只能无线桥接,基本还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中继一下,网上有不少教程。实在不行,把俩路由器的LAN口接一起,记住一定要把接入的这个路由器的dhcp关掉 ...

现在就是用路由器无线桥接当中继器用。

网友:
拉不了线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H(2017-08-10):
买个无线路由带中继功能的不用拉线多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买个无线路由带中继功能的不用拉线多省心

主要是本身有自用的路由器,没什么问题了。
之后用一段时间有个现象,台式电脑关机,无线断网,另外台式电脑通电不开机,无线也不稳。当时路由器就是放在机箱顶,台式机网线接。后来将路由器放其它地方,远一点,居然稳定了。

网友I:
啥中继器也不如拉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I:
啥中继器也不如拉根线。

人家的新楼房,没有多杂的电线,多拉一条,还要贴墙九弯十八曲,很费事,还是无线桥接好点。现在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既然能接网线那就肯定可以摸到房东路由去长按房东路由的rst键然后你就可以设置房东路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