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与音箱的匹配

楼主(2017-06-21):
  很多朋友们在选择功放来搭配音箱的时候没有头绪,不知道要怎么选择功放,选择什么功放。所以今天百宝城影音为大家整理了一些资料,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多多指教。

  首先我们从技术方面来考虑,功放和音箱的搭配需要注意以下几点:功率匹配、功率储备量匹配、阻抗匹配和阻尼系数的匹配。如果我们在选择搭配时注意到上述的四点,那么就可以使所用器材的性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一、功率匹配:为了能够达到高保真的要求,额定的功率应该根据最佳的聆听声压来确定。一般我们都有这样的感觉:当音量小的时候声音会显得很无力、单薄、动态出不来,无光泽、低频显著缺少等特点,总感觉声音好像缩在里面出不来的感觉。当音量适中的时候声音自然、清晰‘、圆润、柔和丰满、有力、动态出的来。当音量过大的时候,声音会显得生硬不柔和、毛糙、刺耳的感觉。所以重放声压级和声音质量有着很大的关系,规定听音区的声压级最好为80~85dB(A计权),我们可以从听音区到音箱的距离与音箱的特性灵敏度来计算音箱的额定功率与功放的额定功率。

  二、功率储备量匹配:音箱:为了使音箱能够承受节目信号中的猝发强脉冲的冲击而不至于损坏或者失真。这里有一个经验值可参考:所选择的音箱标称额度功率应该是理论计算所得到的功率的3倍。

  功放:电子管功放和晶体管功放相比,所需的规律储备是不同的。这是因为电子管功放的过荷曲线较平缓。对过荷的音乐信号颠峰,电子管功放并不明显产生削波现象,只是使颠峰的尖端变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柔性剪峰。而晶体管功放在过荷点后,非线性畸变迅速增加,对信号产生严重削波,它不是使颠峰变圆而是把它整齐削平。有人用电阻、电感、电容组成的复合性阻抗模拟扬声器,对几种高品质的晶体管功放进行实际输出能力的测试。结果表明,在负载有相移的情况下,其中有一台标称100W的功放,在失真度1%时实际输出功率仅有5W!由此对于晶体管功放的储备量的选取:

  高保真功放:10倍

  民用高档功放:6~7倍

  民用中档功放:3~4倍

  而电子管功放则可以大大小于上述比值。

  对于系统的平均声压级与最大的声压级应留有多少余量,应视放送节目的内容、工作环境而定。这个冗余量最低10dB,对于现代的流行音乐、蹦迪等音乐,则需要留有20~25dB冗余量,这样就可使得音响系统安全、稳定地工作。

  三、 阻抗匹配:它是指功放的额定输出阻抗,应与音箱的额定阻抗相一致。此时,功率处于最佳设计负载线状态,因此可以给出最大不失真功率,如果音箱的额定阻抗大于功放的额定输出阻抗,功放的实际输出功率将会小于额定输出功率。如果音箱的额定阻抗小于功放的额定输出阻抗,音响系统能工作,但功放有过载的危险,要求功放有完善的过流保护措施来解决,对电子管功放来讲阻抗匹配要求更严。

  四、 阻尼系数的匹配:阻尼系数KD定义为:KD=功放额定输出阻抗(等于音箱额定阻抗)/功放输出内阻。由于功放输出内阻实际上已成为音箱的电阻尼器件,KD值便决定了音箱所受的电阻尼量。KD值越大,电阻尼量越重,当然功放的KD值并不是越大越好,KD值过大会使音箱电阻尼过重,以至使脉冲前沿建立时间增长,降低瞬态响应指标。因此在选取功放时不应片面追求大的KD值。作为家用高保真功放阻尼系数有一个经验值可供参考,最低要求:晶体管功放KD值大于或等于40,电子管功放KD值大于或等于6。

  保证放音的稳态特性与瞬态特性良好的基本条件,应注意音箱的等效力学品质因素(Qm)与放大器阻尼系数(KD)的配合。这种配合需将音箱的馈线作音响系统整体的一部分来考虑。应使音箱的馈线等效电阻足够小,小到与音箱的额定阻抗相比可以忽略不计。其实音箱馈线的功率损失应小于0 .5dB(约12%)即可达到这种配合。

网友:
功率匹配很重要吗?谢谢。

网友:
阻抗匹配是第一位的,但也要考虑功率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