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威 305dm 显示电压不准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7-06-21):
输出比较稳定  但30v的电压可以显示到40v
热机30分钟后 会慢慢降到正常值
查不到原因
求大指指点下

楼主:
故障是不是可以锁定在显示板上?
之前有线断过 不知道有没接错线
以致产生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显示板的原因,看上去像是某个电容不稳定.
显示板用的什么IC?单片机就麻烦,没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板的原因,看上去像是某个电容不稳定.
显示板用的什么IC?单片机就麻烦,没资料

两个 7137AD

供电是7805  测其输出稳定 4.98v 其两个电容已经更换 仍然这然呢

大神再指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板的原因,看上去像是某个电容不稳定.
显示板用的什么IC?单片机就麻烦,没资料

帮忙分析 下 那里的问题大

图已经补了 是盗用本群

电路一模一样的

有没可能是ad

右边是电压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忙分析 下 那里的问题大

图已经补了 是盗用本群

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电流电压表元件对调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