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8v逆变器磁芯变压器绕法参数

楼主(2017-06-21):
想用两个ee55磁芯做48v逆变器,初级几加几合适,频率多少。第一次绕高频变压器,不懂,频率和初级闸数有什么关系,还望高人指点。

网友A:
在电源网不是回复你了,又到这来发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电源网不是回复你了,又到这来发贴

多收集点资料,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收集点资料,参考参考

铁芯变压器还做过许多,磁芯变压器彻底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铁芯变压器还做过许多,磁芯变压器彻底傻了

铁氧体变压器和铁芯的是不同的,铁芯的是低频的对绕法不是很讲究。高频有趋肤效应,所以要用多股线绕制。频率越高趋肤效应越强。再就是当用推挽方式时,要求漏感要小,还要尽量减小线圈的分布电容。这些对于电路是很重要的参数。

网友B:
铜带,初级6+6,次级46,辅助3。好像是这样的吧。自己弄过24V的,线径具体情况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铁氧体变压器和铁芯的是不同的,铁芯的是低频的对绕法不是很讲究。高频有趋肤效应,所以要用多股线绕制。 ...

请问做高频充电器,线圈匝数怎么选啊。给两块电瓶充电。频率有该是多少最好啊,想学学弄个充电机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做高频充电器,线圈匝数怎么选啊。给两块电瓶充电。频率有该是多少最好啊,想学学弄个充电机呢

充电器看你是不是用384X系列做反激。这个与功率和磁芯有关。有反激电源设计软件,但我发现网上找的不能用,或是要收费。有这个软件,只要输入你已知或是目标参数,其它数据例如,初级,次级,线径什么的自动给你算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看你是不是用384X系列做反激。这个与功率和磁芯有关。有反激电源设计软件,但我发现网上找的不能用 ...

是的,想用3845做反激。磁芯用EC49,手里有49和42的磁芯。但是只知道逆变器怎么做,不知道充电机该是什么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带,初级6+6,次级46,辅助3。好像是这样的吧。自己弄过24V的,线径具体情况忘了

频率呢?闸数和频率好像也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频率呢?闸数和频率好像也有关系

30K左右,我自己弄的33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