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力更生修空调

楼主(2017-06-21):
家有1.5匹迎燕空调,服役快20年了。去年还用的好好的。今年前几天出现少有的高温,打开空调想凉快凉快。没想到空调不完活了,指示灯不亮也没动静,总之一点反应都没有。量下电源插座有电,不知咋回事。
没办法,找了修空调师傅看一下。师傅把外壳打开看完后说主板烧了,得换主板。我忙问多少钱?答曰:换主板200元。我又问换主板后就能修好吗?答曰:不一定。问:不好,可能又哪里坏了?答曰:压缩机。听完我脑袋都大了。心想换压缩机还不如买新的了,另外我知道一块通用主板才50大元。这师傅有些黑。
送走师傅,打开电脑,输入空调故障现象,一下子蹦出好多检查维修方案。
仗着懂点电气知识,下定决心自己修,修不好还修不坏吗!实在不行换新的。
按网上检查维修方案(略),打开空调机壳(还真不好开),找到线路图和主板。
先拔下保险丝,量了没坏。
再量主板电压,没有反应。量变压器两端,没反应。拔下插头量阻值,初级开路、次级通。
哈哈,变压器烧了。
保险起见又仔细检查了一下主板。没发现有烧过的痕迹。
拆下变压器,确认是初级内部断了。到电器商店花12元买了同样的变压器。回来把原变压器插头剪下,焊在新变压器上。
装好变压器,接好各部插座。复原外壳。接通电源。
听到嘀的一声指示灯也亮了,拿过遥控器按下开关,空调乖乖启动了,恢复正常状态。
至此3个钟点,12元消费,空调修好了。下面就是喝酒庆祝了。哈哈,没啥大不了的。
就是放了一冬空调,咋变压器坏了,请哪位大侠或高人解读一下。这里先作揖了。

网友A:
不用时长期不拔插头,变压器温度保险烧了

网友:
动动手就修好了,值得点赞!
真的动起手来往往并不太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时长期不拔插头,变压器温度保险烧了

是的,这个变压器都有可能不用买。

网友:
自己动手,既省钱有开心!为您点赞!

网友:
我的原则是,不用时也经常通电通电

网友:
  能看懂电路原理,又有动手能力,就是求人不如求己。修理空调一般就是这个价,不能怪修理师傅太黑哟,因为其中还有上门费50。

网友:
可能冬季长时间没切断电源,变压器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吗。看来12元也花冤枉了。能告诉我温度保险丝是在线包里面还是在皮下?

不冤枉,也许根本没有。如果有温度保险丝的话一般是在初级线圈的表面与绝缘包布之间,有多种形状。https://s.taobao.com/search?q=%E ... tab=old&ie=utf8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吗。看来12元也花冤枉了。能告诉我温度保险丝是在线包里面还是在皮下?

一般是接在220V进线和漆包线接口的地方,第一层包皮里面 实际像这样变压器是不太可能烧掉的,都是保险丝出问题。如果没有保险丝也是引出线和漆包线接头出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个变压器都有可能不用买。

正确答案,我处理过N个小型变压器,只要没有过热骨架融化的,就是那个温度保险的事。早年无霜冰箱的风扇电机也有类似情况,油烟机电机部分也有温度保险的。现在的产品可能由于成本的因素这个温度保险不太多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确答案,我处理过N个小型变压器,只要没有过热骨架融化的,就是那个温度保险的事。早年无霜冰箱的风扇 ...

修过微波炉里的变压器,大都是温度保险的事。

网友:
变压器初级线径细,容易断,如有温度保险电阻烧断也有可能,有些吊扇的绕组里也有温度保险电阻,测量线圈不通里,先看保险电阻是不是断了,如果是断了,不用跳过直接连接就行了,不一定线圈烧了,这种常见故障自己动动手还是容易修复的。节省了钱钱,增长了知识,提高了动手能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吗。看来12元也花冤枉了。能告诉我温度保险丝是在线包里面还是在皮下?

保险丝大多在线包外层,在封装带下面。拆下外铁壳,小心拆EI铁心,仔细撕开封装带,大多会露出温度保险丝,外形有象塑封三极管、二极管,用表测量便知,换好后用封带封好,插铁芯装外壳,便成。修复的变压器最好不用在24小时待机电电路。因EI铁芯拆装有可能划伤绝缘,引起空载电流偏大发热过大。如只能用修复变压器,须接入电后一、二小时观察是否发热严重,注意工作环境温度的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保险丝大多在线包外层,在封装带下面。拆下外铁壳,小心拆EI铁心,仔细撕开封装带,大多会露出温度保险丝 ...

不需要拆开铁芯,只要小心剥开初级防护层就可以找到的,既是在铁芯窗口里面,也可以慢慢拉出来的。

网友:
其实不用拆了温度保险,只需要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不错,空调能用这么久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拆开铁芯,只要小心剥开初级防护层就可以找到的,既是在铁芯窗口里面,也可以慢慢拉出来的。

修好之后封装不够顺眼

网友:
自己动手修好很有成就感,开心不是花钱买的到的。

比较直观的故障好修,遇到一些软故障就麻烦。
拆装花时间。查元件故障花时间,给别人修就是整块板换掉。

有些变压器有温度保险,就在外圈拆开绝缘纸就能看到,大多是这个坏了,换温度保险或直接短接就行了。
小变压器初级线细,潮湿易霉断。也可能温度保险没坏,是引线断。我修一台风扇就是这样,如果在外圈可以焊接,在内圈只有换新变压器了。

网友:
现在维修就是骗钱  前几天朋友摩托车突然启动不了,喊了师傅当场维修一会也没有启动。最后说要开膛破肚换活塞环。要推去维修店搞。最后让我修,买个输液器接上油倒进吸气管  启动一下OK。最后是油箱过滤器堵了。敲击几下故障排除。不然几百块去了  还把好车开膛破肚一会。还不好使。

网友:
这个温度保险很重要,尤其是长期工作的排气扇,我见过多次排气扇起火都是没装有保险造成的,好在都没烧房子只是把风扇烧得只剩个电机。

网友:
高手真多。。。学习了。。。

网友:
楼主 高手呀,动手能力强

网友:
楼主厉害,话说我也是学电的,也20几年了,也拆了好多变压器,怎么从没见过你们说的那个保险呢?

网友(2017-08-23):
其实会修空调的人不一定懂内部电路的,他这知道整块换,价格也收得高。

网友:
游击队的“老师傅” 能哄就哄,能骗就骗,不是电脑板就是压鸡,再不就是缺冷媒。 搞不定就跑路了。

自己动手,是上策,同时,请大加注意安全。关于电,要特别小心。

网友:
一般这类变压器没有温度保险丝,引起变压器绕组开路的,很少见是电源过高。主要是变压器制造工艺上的问题,线圈接头处在处理脱漆时留下的酸性溶剂没有清除导致漆包线在接线端处断开,如果是外层的话可以挑出修复。如果是里端的麻烦些。当然也不排除漆包线质量不好在绕组中间开路。

网友:
自己动手  值得点赞。

网友:
哈哈哈,找街上修理工就两种可能,电脑板坏了,压缩机坏了。。其实,这个变压器因为不拔插头是易损件,配件店这个变压器销量不错就知道

网友:
自己动手修好很有成就感,,,,,赞一个

网友:
有点电子基础,修空调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