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电磁炉热敏电阻的详细参数

楼主(2017-06-21):
想做个温控,不知道它合适不合适。它最高能承受多少温度而不损坏?

网友A:
常用MF-58,100k的。

Main Techno-Parameter

• Zero power resistance range (R25): 0.1~1000KΩ
• Available tolerances of R25:
F=±1% G=±2% H=±3% J=±5% K=±10%
• B value (B25/50°C) range: 3100~4500K
• Available tolerances of B value: ±0.5%, ±1%, ±2%
• Dissipation factor: ≥2mW/°C (In Still Air)
• Thermal time constant: ≤20S (In Still Air)
•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55°C ~ +200°C
• Rated Power: ≤50m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用MF-58,100k的。

Main Techno-Parameter

好了,按你提供的搜索了一下,知道算法了,找到了分度表,最高200度,问题解决,然后我做我的电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