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开机按F1,每次开机都要从新设置时间

楼主(2017-06-21):
每次开机按F1,每次开机都要从新设置时间,百度了一下说主板CMOS电池没电,拿下电池测量正常3V多点

网友:
CR2032电池不贵,先换个试试;
如果还这样,估计主板要扔了……

网友:
我有一台电脑也是调时间,换了电池,现在突然停电就要调时间了

网友:
多数是电池有问题,当然主板坏了也是有可能

网友A:
普通的万用表测量的都是电池的开路电压,不是实际带负载电压,所以,对于这种CMOS不能保存的现象,还是直接更换一个电池比较实用些。

网友:
先换电池,不行进coms把错误提示关闭了

网友:
换电池,万用表测的电压不一定代表工作实际电压

网友:
电池失效的可能性最大,还是先换个电池试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万用表测量的都是电池的开路电压,不是实际带负载电压,所以,对于这种CMOS不能保存的现象,还是直接 ...

被您说中了,换了新电池正常了,纳闷的就是同样万用表测量新电池和老电池电压都是3伏,新的正常,又试了老的再装上去故障依旧,这就是你说的不是实际带负载电压

网友:
你客气了,相互学习,现在的万用表多是数字表,其电压档内阻很大,对于干电池而言,就好象负载电阻无限大,相当于负载呈开路状态,此时的电压测量值是电池的开路电压,给干电池接上一个正常的负载,比如说一个电阻,此时测量的电压才是电池的输出电压,也可以接上一个发光二极管,通过二极管的亮度来大致判断电池的剩余容量。

网友:
刚开始看,我还以为主板电池座的簧片生锈断路了。

网友B:
要是电动车没问题就是板有故障

网友:
换新电池可以肯定是旧电池不行了,带载就把电压拉下来了

网友:
换个新电池吧~~~

网友:
这种现象,99.99%换电池就好,剩下那0.01%是运气特差的,主板问题。
用表测,也得测电流,测电压不管用。

网友:
先换个电池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电动车没问题就是板有故障

来看电动车电池怎么装电脑上的

网友:
我的笔记本经常开机后日期不对,时间是对的,这个是为啥?

网友:
很明显,电池内阻太大。尽管空载电压很高,甚至能到3V
维持cmos 也需要uA 级电流,如果这个电流都提供不了
当然cmos存不住。
我的老计算器,电池卡子坏了,焊两根导线接一个2032电池座。
这类内阻特别大的电池,用在计算器上,显示昏暗。量电压降低的很厉害。
个人经验,计算器使用时电池电压2.5V 以下,用在主板也就几个月。
有些电池计算器使用时突然显示消失,测电压,还小于2V。
取下后放置,电压能回升甚至到3V,用在主板,撑不了一个月。

网友:
查看CR系列电池放电曲线,2.8V 以上平直。
2.5V及以下放电曲线极其陡峭,故主板都撑不了多久。

网友:
换电池,然后设置下BIOS,搞定。

网友:
换电池,要不换电脑

网友:
  大多 新电池空载测量3.3V,碰到类似问题直接代换就行!

网友:
直接更换一个电池看看

网友:
遇到过电池和主板都有问题的。太老的话就不值得修了。换电池还是可以的。

网友C:
电池都没电了,看来电脑也有年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都没电了,看来电脑也有年岁了,

AMD850,ddr3代,16g内存,14年的机器

网友(2017-07-21):
换主板电池就是了。

网友D:
和电池没关系,比如我的是戴尔的电脑,就是换电池也没用,还是需要按F1,BIOS是英文的,看不懂,按就按吧,无所谓了

网友:
直接换个电池看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和电池没关系,比如我的是戴尔的电脑,就是换电池也没用,还是需要按F1,BIOS是英文的,看不懂,按就按吧, ...

你那个可能是BIOS存储有错误了,恢复下默认

网友:
正常情况是CMOS电池没电了,有可能量的可能是主板电容里面的,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那个可能是BIOS存储有错误了,恢复下默认

可能是吧,但是这样有一个好处,当使用固态硬盘的时候,开始显示LOGO时间很短,有时候来不及按键进入BIOS或者MENU,这样的话反而好了,开机后先出菜单,F1进系统,按F11或F12可以进优先启动项。

网友:
电池失效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换电池,重新设置下BIOS,要是还那样就是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2017-08-31):
更换电池,查检电池卡扣,排查一下。

网友:
典型的主板电池废了

网友:
我处理过联想的我电池底座好多都是金属弹片氧化了导致的不导电,只需要把金属弹片用刀片刮一下就好

网友:
主板 电池 没电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