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机里的铝板

楼主(2017-06-21):
师傅们,枪机里的这块铝板是做什么的,工作电压是220伏的,不敢乱接呀

网友:
估计是个加热器。

网友:
枪机是什么不懂,看这个铝板样子是加热器。

网友:
加热用?
用表量一下,应该是和导线绝缘的。在量进线电阻,估算功率,就可知道能不能接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