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熊猫等离子体电视待机灯闪烁不开机

楼主(2017-06-21):
大概是2012年买的, 一直是软关机, 软关机后红色指示灯常亮. 开机后红色指示灯转成蓝色. 最近半年开始偶尔出现红色指示灯自行熄灭的情况, 用硬开关关闭电源后再打开, 红色指示灯重新常亮并正常开机. 最近几周问题严重, 红灯灭了之后即便硬关机, 再打开开关后红色指示灯也仅仅是闪烁五六次或者七八次, 然后又熄灭了. 要长期关闭电源开关数分钟甚至数小时之后再开机才有可能见到红色指示灯常亮并正常开机的情况. 但是能成功开机的几率是愈来愈少了.

向各位维修达人求教这种故障的可能的原因和维修方法.

网友:
建议眉版首先查下电源电路,特别是那些挨着散热片和开关变压器比较近的电解电容器,现在仗着电解电容比较便宜,全都换了也没多少钱。

楼主:
多谢博文兄支招. 可能又要开盖了了吧. 我多么希望是那种对准"风池穴"猛拍三巴掌就能解决的问题啊.
最近也不知怎的, 东西都跟商量好了似的一个接一个停摆.
前几天小车电动车窗出问题, 连开关带内饰板拆在家里摆了有一周了.
十多分钟前, 去年7月11日下单的花洒三通阀门的塑料杆被拧折了.

楼主:
去年跟下水道大战了一个夏天, 今年好像是捅了马蜂窝, 没完没了了. 这样下去就是孙悟空也招架不住啊.

网友A:
电解电容是年头多了不稳定的电器的第一怀疑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是年头多了不稳定的电器的第一怀疑目标。

多谢支招,更换电解这个工作还能对付。

网友B:
等离子电路比较复杂,保护电路特别多,工作电压很高,楼主维修要注意,先从电压测量,慢慢来,如果电容鼓胀要换新,祝你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离子电路比较复杂,保护电路特别多,工作电压很高,楼主维修要注意,先从电压测量,慢慢来,如果电容鼓胀 ...

多谢提醒,一定多加小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博文兄支招. 可能又要开盖了了吧. 我多么希望是那种对准"风池穴"猛拍三巴掌就能解决的问题啊.
最近也 ...

又是锌合金管件惹的祸,现在水暖器材市场,锌合金的产品多如牛毛。
          不过眉版要是下狠心买个名牌产品,我估计用几年还是不成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提醒,一定多加小心。

对于这类带高压的设备,检修之前除了先切断电源之外,还要把有高电压、大容量的电解电容进行测量,确保电压消失后再动手。
              电气设备修理,安全总是第一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是锌合金管件惹的祸,现在水暖器材市场,锌合金的产品多如牛毛。
          不过眉版要是下狠心买个名 ...

这个分水器阀门的旋钮里面可能确实有锌合金, 不过断裂的是阀芯的塑料柄. 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是千真万确的. 这个今后一定要权衡好.
其实早再塑料柄断裂之前就感觉有些不对, 那么小的一个阀门, 所需的扭力也太大了, 感觉吃奶的劲都使上了. 可能的原因是阀芯中定位的玻璃珠下面的弹簧受潮生锈, 玻璃珠被铁锈弄得很难滑动, 结果 "定位" 变成了 "锁紧". 当然这个过程是慢慢严重的, 新旋钮旋转很灵活, 用着用着就开始"涩"起来, 旋转时感觉容易打滑, 我采取的措施是在旋钮外套上了一截自行车内胎, 摩擦力猛然增大了许多.  最近即便有橡胶圈套着也还是感到有些吃力, 正准备将旋钮改造成带有齿的旋轮呢, 结果柄断了. 好在店铺还在, 号称三年质保, 联系之后二话不说给发了一个阀芯过来. 我准备等新阀芯到手之后将定位玻璃珠给拆了, 这样应该基本上就不会再因为"锁死"而断裂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分水器阀门的旋钮里面可能确实有锌合金, 不过断裂的是阀芯的塑料柄. 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是千真万确 ...

我们的水质也是硬伤。这玩意要经常拧动,否则再贵的货也会从涩至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的水质也是硬伤。这玩意要经常拧动,否则再贵的货也会从涩至死。

确实与水质不好有关系.
玻璃珠是在一个沿着径向的管道内滑动的. 而阀芯为了定位清晰, 与玻璃珠相对的凹槽的滑入滑出角度可能是按照水质较好的情况下的磨擦系数设计的, 一旦水质较差导致摩擦力增加, 就有可能产生类似蜗轮蜗杆那样的自锁效应.

网友E:
年代用的比较久的等离子电视机发生这种指示灯闪烁情况,首先考虑电源板的容姑娘是否有怀孕的情况造成直流输出带载能力下降,因为等离子电视机本身功耗巨大发热量很凶猛,容姑娘因不耐热容易出现涨肚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年代用的比较久的等离子电视机发生这种指示灯闪烁情况,首先考虑电源板的容姑娘是否有怀孕的情况造成直流输 ...

不到万不得已, 实在不想开盖子. 要有场地, 还得有力气. 最近发现一个办法, 就是不看电视时, 用硬开关将电视关机, 这样下次再开机十有八九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前几年从来不碰这个硬开关的. 方便是方便, 不过到头了.

楼主:
报告一下故障进展. 由于发现只要不看电视时将电源关了, 在开机时通常能正常使用, 于是就这么对付了下来. 今天下午正看着呢, 只听见"啪"的一声, 同时屏幕就黑了. 电源指示灯倒没有变红, 继续发着蓝光. 走近电视能闻到一股说不上来的气味, 好像是什么昆虫被挤压时释放的气味. 接下来近一周都没有功夫折腾.

不看电视也好, 养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