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源上的+-Current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6-21):
好像是珠江电源,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
这个电源有人了解吗?里面可调电阻很多,除了一个调电压的,其它的都不知道调什么?

网友:
看是不是调整限流的,,带个大负载,串个电流表,比如15A样子,调--减这边,一直调,看最终看电流表电流是否能降下来,,,

网友A:
是不是显示分流器上的电压值啊,用来外接电流表?最简单的方法是测一下带负载时候的curent+-电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显示分流器上的电压值啊,用来外接电流表?最简单的方法是测一下带负载时候的curent+-电压值

看说明书上也是这样解释的,量了没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说明书上也是这样解释的,量了没反应。

这满载是多大电流的啊。如果是50A的,那就加大负载到50A,这时候这两点的电压应该是75mv,用万用表基本测量不出来什么。要用75mv50A电流表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