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载WINAMP 玩了下, 真的可以调出近似胆味风格的音色。:L

楼主(2017-06-22):
今天下载WINAMP 玩了下, 真的可以调出胆味风格的音色。

看来可以退烧了去库存了

网友A:
win10能用吗?传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10能用吗?传一个试试,

以下网址下载

http://xiazai.zol.com.cn/detail/12/113024.shtml

楼主:
****网上找到EQ基本知识****

第一章.EQ的基本定义】
EQ是Equalizer的缩写,大陆称为均衡器,港台称为等化器。作用是调整各频段信号的增益值。10段均衡器表示有10个可调节节点。节点越多,便可 以调节出更精确的曲线,同时难度更大。从左到右的顺序是从低频到高频[100Hz, 200Hz, 400Hz, 600Hz, 1KHz, 3KHz, 6KHz, 12KHz, 14KHz, 16KHz]。

第二章.EQ各频段的基本知识】
1.[20-60Hz]影响音色的空间感,因为乐音的基音大多在这段频率以上,这段很难表现,powermp3没有这段均衡。
2.[60-100Hz]影响声音的混厚感,是低音的基音区。如果这段频率很丰满,音色会显得厚实、混厚感强,如果不足,音色会变得无力;而如果过强,音色会出现低频共振声,有轰鸣声的感觉。有大鼓、定音鼓,还有钢琴、大提琴、大号等少数存在极低频率的乐器多表现在此段。
3.[80-160Hz]主要表现音乐的厚实感,音响在这部分重放效果好的话,会感到音乐厚实、有底气。这部分表现得好的话,在80Hz以下缺乏时,甚至 不会感到缺乏低音。如表现不好,音乐会有沉闷感,甚至是有气无力许多低音炮音箱的重放上限,具此可判断您的低音炮音箱频率上限。
4.[150-300Hz]影响声音的力度,尤其是男音的力度。这段频率是男声声音的低频基音频率,同时也是乐音中和弦的根音频率。
5.[300-500Hz]表现人声的(唱歌、朗诵),这个频段上可以表现人声的厚度和力度,好则人声明亮、清晰,否则单薄、混浊。
6.[800Hz]影响音色的力度。如果这个频率丰满,音色会显得强劲有力;如果不足,音色将会显得松弛,也就是800Hz以下的成分特性表现突出了,低 频成分就明显;而如果过多,则会产生喉音感。如果喉音过多了,则会失掉语音的个性,适当的喉音则可以增加性感,因此,音响师把这个频率称为"危险频率", 人声,打击乐多表现于此。
7.[1kHz]是音响器材测试的标准参考频率,通常在音响器材中给出的参数是在1kHz下测试。这是人耳最为敏感的频率。
8.[1.2kHz]可以适当多一点,不宜太多,可以提高声音的明亮度,过多会使声音发硬。
9.[2k-4kHz]穿透力很强。人耳耳腔的谐振频率是1∽4KHz,所以人耳对这个频率也是非常敏感的。2-4kHz对声音的亮度影响很大,这段声音 一般不宜衰减。这段对音乐的层次影响较大。如果空虚频率成分过少,听觉能力会变差,语音显得模糊不清了。如果过强了,则会产生咳声的感觉。,有适当的提升 可以提高声音的明亮度和清晰度,但是在4kHz时不能有过多的突出,否则女声的齿音会过重。
10.[4k-8kHz]这段频率最影响语音的清晰度、明亮度、如果这频率成分缺少,音色则变得平平淡淡;如果这段频率成分过多,音色则变得尖锐,人声可能出现齿音。这段频率通常通过压限器来美化。部分女声、以及大部分吹奏类乐器。
11.[8k-12kHz]这段是音乐的高音区,对音响的高频表现感觉最为敏感。适当突出(一点即可)对音响的的层次和色彩有较大帮助,也会让人感到高音丰富。但是,太多的话会增加背景噪声,同时也会让人感到声音发尖、发毛。如果这段缺乏的话,声音将缺乏感染力和活力。
12.[12k-16kHz]能够影响整体的色彩感,这段过于黯淡会导致乐器失去个性,过多则会产生毛刺感。13.[16k-20kHz]可能很多人都听 不到,听不到并不意味着器材无法回放,只有很少人可以听到20kHz。这段频率可以影响高频的亮度,以及整体的空间感,过少会让人觉得有点闷,太多则会产 生飘忽感,容易产生听觉疲劳。电子合声、古筝钢琴等乐器的泛音多表现于此。【第三章.EQ各频段调节效果】每段频率分为[过低]、[半满]、[过高],效果以~隔开。

《1》20Hz-60Hz[过低]空虚~[半满]空间感良好~[过高]低频共振声显现"嗡"的声音。
《2》60Hz-100Hz[过低]无力~[半满]混厚感强~[过高]低频共振声显现"轰"的声。
《3》100Hz-150Hz[过低]单薄~[半满]丰满度增强,浑浊~[过高]显现"哼"声音。
《4》150Hz-300Hz[过低]软绵绵~[半满]声音力度强~[过高]生硬。
《5》300Hz-500Hz[过低]空洞~[半满]语音有力度~[过高]有电话声音色。
《6》800Hz[过低]松驰感~[半满]强劲感~[过高]喉音重。
《7》500Hz--1KHz[过低]有收缩感~[半满]声音的轮廓明朗~[过高]声音向前凸出。
《8》1-2KHz[过低]松散,使音色脱节~[半满]通透感强~[过高]跃感。
《9》2-3KHz[过低]朦胧~[半满]明亮度增强~[过高]呆板。
《10》4KHz[过低]模糊~[半满]穿透力强~[过高]咳音量。
《11》4-5KHz[过低]音源变远~[半满]响度感强~[过高]声音变近。
《12》5-6KHz[过低]含糊~[半满]清晰度强~[过高]尖利。
《13》6-8KHz[过低]暗淡~[半满]透明~[过高]齿音重。
《14》8-10K[过低]平淡~[半满]S音明显,通透感~[过高]尖锐。
《15》10-12KHz[过低]乏味,失去光泽~[半满]金属声强烈~[过高]尖噪。
《16》12-16KHz[过低]失掉光彩~[半满]金光四溅~[过高]刺耳。
《17》16-20KHz[过低]韵味失落,色彩失落缺乏音色表现力~[半满]靠人体颅骨传导感受声音的韵味,色彩富于音色表现力~[过高]宇宙声感和不稳定感。

简单的说】
1、100Hz属于温暖段,如果使这部分加强能使低音部分更加的柔和温暖
2、200Hz属于混浊低沉,调音色时可适当减弱本段
3、300Hz~1KHz属于大多数音乐中的主要频段,突出这一频带可以加强音色的骨骼,但有时突出这一区域会使音乐显得有些“粘”,主要是在300Hz~800Hz之间
4、1KHz~2KHz这一频段很容易有“嗡嗡”的声音,削弱该频带会使声音干净,但同时也失去一部分效果5、2KHz~4KHz属于温暖而又不失亮度,非常适合吉他类的乐器
6、4KHz~5KHz属于音质比较粗糙的频段,这部分的过高会导致整体音量的上升
7、7KHz或7KHz以上,就属于高频段,音质上显得尖锐很有攻击性,很容易产生嘶嘶声音
8、8KHz~10KHz范围属于钗片的音色范围,如有“嚓嚓”音可适当降低改频段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找到EQ基本知识****

谢谢老师。。

网友B:
我用的是foobar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foobar2000

看上去高大尚呀!

网友:
winamp可是当年的听MP3的神器,内存占用低,音质好。

网友:
EQ均衡要实现模拟准确模拟的基础在于本身的外放设备的频响相对平直,或者你有测试条件调试,然后就真的像到极点了,不然就只能模拟个大概........

网友:
Winamp?!至少20年的老资格啊

网友:
Winamp winamp it really whips the Llama's ass!
当年安装 Winamp 之后第一次打开总会播放这段声音

网友C:
软件连接带病毒。是下载后报发现木马病毒。

网友:
下一个试试,不知道Win10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连接带病毒。是下载后报发现木马病毒。

最好官网下,这是百度找的连结

网友:
关键是不会调啊  木耳朵

网友:
下个DFX吧,开了以后就不会舍得关的插件

网友:
还是喜欢FOOBAR2000.

网友D:
调出胆味风格的音色是怎么调的呢

网友:
这里边学问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出胆味风格的音色是怎么调的呢

调成下图这样子.

网友:
已安装使用,非常好。

网友:
winmap当年最常用的播放器,后来不知道怎么就被人取代了,听说是被收购了。

网友:
foobar2000有胆机插件,但和实际机器效果有差距

网友:
估计有十年没用过这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