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了个硬盘电机,速度总算够了!

楼主(2017-06-22):
在网上看到有人用硬盘做的LED钟-POV,看着很漂亮,于是打算做一个,可是找了几块硬盘都不能常转,都是通电几十秒就停!郁闷!研究自己驱动吧,有点51单片机基础,现学现用,呵呵!电路弄好才发现这电机不好驱动,用步进电机的方式转不起来!遍寻资料才发现要用无刷电机驱动方式,需要提取“过零”信号,这有点难了,找了不少资料也没弄明白!放弃又不甘心!于是按照时序一步步驱动,然后缓慢提速,还是能转起来的,提速太快会丢步而停转!参数程序一点一点调,经过几天的努力现在20秒启动能到每分6000转左右,虽然启动时间长了点,但是我不着急 速度够用就行!

原以为用示波器能找到过零信号的波形便于调试,实际还是不行!

每分600转单相波形
每分2000转单相波形
每分6000转单相波形

以为前面那两个高频脉冲是过零信号,用339比较器取出当换向标志还是驱动不了!更郁闷的是当速度达到6000转以上那两个脉冲居然没了!
只有将电机堵转停下时才能看到,哪位大侠能否帮解释下?

每分6000转堵转后波形

网友A:
上电路图和代码呀~~~~~~~~~~

网友B:
能不能用专用的无刷驱动芯片来驱动?可能会简单一点。

网友C:
这个弄好能有什么作用 干什么用呢

网友D:
我也搞过带不了负载,有现成的电路和代码参考做起来就容易了

看别人推荐 AN1078 做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路图和代码呀~~~~~~~~~~

电路图借用网友的图片,就是三相全桥,我用的51单片机P口用了一片ULN2003驱动,右边是过零检测电路,我试了不行!
非专业编程,代码将就看吧。
/*
                单片机STC11F08XE 晶振12M
*/
#include <reg51.h>
sbit k = P2^7;
sbit h1 = P2^0;
sbit l1 = P2^1;
sbit h2 = P2^2;
sbit l3 = P2^3;
sbit h3 = P2^4;
sbit l2 = P2^5;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unsigned int s = 15;
unsigned int j = 0;
bit flag = 0;
void main()
{
        P2 = 0xff;
        TMOD = 0x01;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EA = 1;
        ET0 = 1;
        TR0 = 1;
        j = 20000;                                                //起始速度
        while(1)
        {
                        while(!flag)
                        {

                        h3 = 1;
                        h1 = 0;
                        l2 = 0;
                        delay(j);
                        l2 = 1;
                        h1 = 0;
                        l3 = 0;
                        delay(j);
                        h1 = 1;
                        h2 = 0;
                        l3 = 0;
                        delay(j);
                        l3 = 1;
                        h2 = 0;
                        l1 = 0;
                        delay(j);
                        h2 = 1;
                        h3 = 0;
                        l1 = 0;
                        delay(j);
                        l1 = 1;
                        h3 = 0;
                        l2 = 0;
                        delay(j);
                  }
                        flag = 0;
                        if((j<10000)&&(j>=5000))
                                j -= 200;
                        else if((j<5000)&&(j>=1000))
                                j -= 50;
                        else if((j<1000)&&(j>=320))
                                j -= 1;
                        else if(j<=320)
                                j = 320;
                        else
                                j -= 1000;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unsigned char cnt;
        TH0 = (65536-800)/256;
        TL0 = (65536-800)%256;
        cnt++;
        if(cnt>=30)                                                //加速时间参数
        {
                cnt = 0;
                flag = 1;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用专用的无刷驱动芯片来驱动?可能会简单一点。

手里的材料有限,只是玩玩不想投资 其实X宝有现成的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弄好能有什么作用 干什么用呢

网上有大侠在硬盘上开条缝,后面用七彩LED背光做成的时钟很漂亮!叫“硬盘 POV”可以搜索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搞过带不了负载,有现成的电路和代码参考做起来就容易了

看别人推荐 AN1078 做参考

是啊,这估计就是鸡肋,没什么实用价值,研究的人少,谢谢推荐!!!

网友C:
引用 楼主:
网上有大侠在硬盘上开条缝,后面用七彩LED背光做成的时钟很漂亮!叫“硬盘 POV”可以搜索下看看。

我见过一个朋友吧这个硬盘片换成了打磨片 做了个打磨的

网友E:
楼主你好!led是粘在旋转的盘片上的吗?高速旋转的吗?如果是,会不会甩出来?还有如何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见过一个朋友吧这个硬盘片换成了打磨片 做了个打磨的

呵呵!那应该是最常见的应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那应该是最常见的应用了!

是吗...我都没接处过  那玩意打磨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led是粘在旋转的盘片上的吗?高速旋转的吗?如果是,会不会甩出来?还有如何供电?

有一种是将盘片换成了PCB印刷版上面焊好了控制芯片和LED高速旋转显示文字和图形的,供电应该是背面用滑片滑环的!制作比较麻烦!
我想做个简单点的,是在盘片上开条缝,背面用七彩LED背光,盘片高速旋转时,高速切换背光颜色利用视觉暂留特性就能做成时钟
网上有视频,有时间看看,挺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吗...我都没接处过  那玩意打磨好用吗

用来打磨一些小螺丝刀之类的小东西玩玩还行!动力不足,稍用力就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来打磨一些小螺丝刀之类的小东西玩玩还行!动力不足,稍用力就停了!

那看来还是不是很实用 玩文玩的还可以用用 但是玩那些的一般都不懂玩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图借用网友的图片,就是三相全桥,我用的51单片机P口用了一片ULN2003驱动,右边是过零检测电路,我试 ...

这个三相全桥电路好!

网友:
期待看到最终成品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一种是将盘片换成了PCB印刷版上面焊好了控制芯片和LED高速旋转显示文字和图形的,供电应该是背面用滑片 ...

好的,谢谢楼主!认真地上网看了大家的制作,搞明白了!!!和我开始想的不一样!我开始想的是类似摇摇棒的原理,上面是一排led的。经过了解之后,才明白不是,这个是一个三色的led或者说是三个不同颜色的led,当硬盘的缺口到某个位置后,就打开某个颜色的led灯,让它的光线从缺口处透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的,谢谢楼主!认真地上网看了大家的制作,搞明白了!!!和我开始想的不一样!我开始想的是类似摇摇棒 ...

对就是这个原理!还有一种叫机械电视,在圆盘上打孔,高速旋转后控制背光亮度可以显示图像,也很神奇!

网友:
期待大作早日完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就是这个原理!还有一种叫机械电视,在圆盘上打孔,高速旋转后控制背光亮度可以显示图像,也很神奇!

哈哈!的确是神奇!!

网友:
这个可就历害了

网友F:
楼主,这个图的过零检测电路是错误的,你去网上再找找,无刷电调电路,很多。
我做过无刷无感驱动,高压低压的都做过,用内置比较器的单片机的话,连393都可以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图的过零检测电路是错误的,你去网上再找找,无刷电调电路,很多。
我做过无刷无感驱动,高压低 ...

多谢大侠提醒!又找了个电路,这个好用电路能输出规整的方波,用来直接控制换向能在5秒内达到7000多转!超牛!(不然还为延迟30度电角度算法犯愁呢!

楼主:
电机驱动完成了,开始下一步,研究背光和显示效果了!

网友:
期待作品出炉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led是粘在旋转的盘片上的吗?高速旋转的吗?如果是,会不会甩出来?还有如何供电?

RGB LED灯带是粘着盘片周围的外壳上,竖着贴的,盘片上只有一条缝隙,因为硬盘旋转速度是固定的,所以可以在硬盘转到某个角度打开某个颜色的led,实现时分秒针不同颜色显示,我上大学的时候做过,就是振动有点大,需要对盘片做动平衡处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RGB LED灯带是粘着盘片周围的外壳上,竖着贴的,盘片上只有一条缝隙,因为硬盘旋转速度是固定的,所以可 ...

谢谢朋友!了解了!了不起的创意!!还有缺点是时分秒长短只能是一样长哦!哈哈!

网友:
牛啊,我最佩服技术大牛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谢谢朋友!了解了!了不起的创意!!还有缺点是时分秒长短只能是一样长哦!哈哈!

所以用颜色来区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所以用颜色来区分

谢谢朋友!这个制作最重要的一点我没搞明白,程序是怎么计算开口旋转到哪个位置的?
是不是硬盘盘片每转一圈的时候,在某个固定的位置都会输出一个脉冲信号?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谢谢朋友!这个制作最重要的一点我没搞明白,程序是怎么计算开口旋转到哪个位置的?
是不是硬盘盘片每 ...

一般用个光电对射传感器,或者霍尔元件识别电机转动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用个光电对射传感器,或者霍尔元件识别电机转动位置

谢谢,明白了,仔细看网上的作品,的确有个元件很像光电传感器。

网友(2017-08-02):
做得不错,最近也在研究这个,参考一下。

网友:
硬盘电机的线圈有几组   到底驱动原理是怎样的   楼主似乎没有说

希望科普一下

网友:
没有什么实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