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个1117问题

楼主(2017-06-22):
贴片LM1117-3.3不用外围元件是否可行?官方电路要求输入输出接2个10uf电容对地,由于空间不够,是否能省去,什么外围元件都不要,谢谢!

网友:
虽然没试过,应该可以,就像7805,也要求有输出输入电容,实际使用直接用没事

网友:
如果输入端是直流电池供电的,可以不用,

楼主:
谢谢指教,我就是用锂电转成3.3V。

网友A:
输入端可以不的,输出还是要有的,空间小用钽电容,坏的笔记本主板上一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端可以不的,输出还是要有的,空间小用钽电容,坏的笔记本主板上一有

谢谢朋友,好的,加个贴片电容够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好的,加个贴片电容够装。

这个要看电流和你的用电要求,电流大的电容也要大一些,要求不高几UF就可以了

网友:
有电容最好,贴片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我就是用锂电转成3.3V。

用锂电稳压成3.3V,锂电本身就是一个大电容,输入端可以不需要电容,输出端还是最好要用,如果空间有限建议弄两个贴片电容直接焊接在1117的脚上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已搞好了,输入没装电容,输出接了一个10uf的钽电容,位置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