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出块功放板,怎么接电源.小白

楼主(2017-06-22):
功放板应该是Ac双12的,现有个双15dc的我试接了都是电流噪音,输入音频后都是听到一点点,望高手指点,让各位见笑了

楼主:
怎么解决电源问题

网友A:
彻底清洗,滤波电容换,耦合电容换,反馈电容换,就是说电解电容全部更新,还不行就把全部电位器也换了,基本能解决你的问题。这种1875是好东西,上双18都没问题,别说是双15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解决电源问题

1875双电源接法,3脚负5脚正,单电源则3脚地5脚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彻底清洗,滤波电容换,耦合电容换,反馈电容换,就是说电解电容全部更新,还不行就把全部电位器也换了,基 ...

用Dc可以吗?,我没基础的,新手

网友:
这种板子总应该先清洁后维修。

网友:
好好洗一洗,DC可以上到正负32V。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Dc可以吗?,我没基础的,新手

你的DC是几种电压输出呢?有15或12正负电源吗?这样就直接接线就行了。如果只有一种电压输出,那就需要2个同样的DC同时供电,接法如下 +   +-   -,中间+-的为两个DC的正负极接在一起作为功放板的接地端G,+就是正电源,-为负电源。

网友:
九楼正解。不过最好清理一下电路板和检查滤波,偶合与反馈电容。容量不足或漏电的全部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DC是几种电压输出呢?有15或12正负电源吗?这样就直接接线就行了。如果只有一种电压输出,那就需要2 ...

谢谢解答,门外汉研究中

网友B:
1875是个东西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电子的建议先找点音频功的放书看一下吧,不然估计会弄坏东西的。

谢谢提醒    祝您生活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75是个东西好

可惜玩不转

网友D:
怀疑楼主被变压器上的DC字误导了,那根本就不是直流。15.5V+15.5V如果不先接整流桥那就不用分析下去的了

看楼主电路板上一个电解电容位置接那两根红线与大电容接的位置好像没对,还剩几根好像也不妥,图片不清楚不好说。

按电路来说两条红线的一条是接电容后还接变压器中线做地线的。

楼主好像是乱接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怀疑楼主被变压器上的DC字误导了,那根本就不是直流。15.5V+15.5V如果不先接整流桥那就不用分析下去的了:lo ...

实在话,我都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个以前双15到双17伏的黑白电视机电源变压器就很好用。

楼主这个变压器就可以用在黑白电视机,可能都是给黑白机配套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DC是几种电压输出呢?有15或12正负电源吗?这样就直接接线就行了。如果只有一种电压输出,那就需要2 ...

我拿两个路由器的电源接上去了能用,开始声音很杂,我换了个运放放小声就很清晰,放大声一点就会有哒哒的噪音,是电压不足吗,想玩又不懂

网友:
你这两个路由器电源是怎么接线的?双电源还是两个单电源?

网友:
先打扫卫生,把接线图拍清楚一点发上来,不然都不知道怎么给你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拿两个路由器的电源接上去了能用,开始声音很杂,我换了个运放放小声就很清晰,放大声一点就会有哒哒的 ...

电源不够功率,路由器电源只有几百毫安到一安左右,肯定不行的,小声音下还勉强。自己弄个电源吧,100w就够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不够功率,路由器电源只有几百毫安到一安左右,肯定不行的,小声音下还勉强。自己弄个电源吧,100w就 ...

找找看什么电源合适先,不放歌插电散热片都烫手,谢谢你的指导,我都不懂电子元件的,只是喜欢自己动手搞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找看什么电源合适先,不放歌插电散热片都烫手,谢谢你的指导,我都不懂电子元件的,只是喜欢自己动手搞 ...

慢慢来,不懂就问,多查查资料,很快就能上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来,不懂就问,多查查资料,很快就能上手的。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基础的能上这个论坛?不会吧

喜欢,想学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