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白版海燕B331的中频曲线

楼主(2017-06-22):
天线处输入450KHZ-480KHZ,100mV的扫频信号,示波器横向每格3.75KHZ,纵向每格0.5V。从曲线来看似乎头顶比较窄,不符合有关标准,但声音听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A:
便携机喇叭就那么大,频带调太宽,高音频成分增加,还引入许多杂声。不如适当调窄来照顾听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携机喇叭就那么大,频带调太宽,高音频成分增加,还引入许多杂声。不如适当调窄来照顾听感。

没有动过它的中周,反正听起来声音很好就行了。我想是不是输入的扫频信号弱一些了,所以自动增益和带宽放宽电路没有工作,但测的时候忘记提高一下输入信号了,也就算了。

网友:
曲线这样也算不错了,听起来不错就行了,

网友B:
很有特点的海燕B331中放用了共射共基串接中放,灵敏度很高,短波带微调,收台多多的。

网友C:
这类曲线虽然-3db带宽频带较窄,但带外衰减不是那么陡峭,与高音突起的低放和不大的喇叭配合起来效果不见得会差。
只有理想的低放和理想的喇叭才能配得起理想的中放曲线,具体实践中还是“因机制宜”为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类曲线虽然-3db带宽频带较窄,但带外衰减不是那么陡峭,与高音突起的低放和不大的喇叭配合起来效果不见得 ...

对理想的低放和理想的喇叭很向往,收音机用那种低放和喇叭比较理想呢?能否介绍介绍?

网友E:
这台机的外观品相真好!能看看裸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特点的海燕B331中放用了共射共基串接中放,灵敏度很高,短波带微调,收台多多的。

是呀,这台收音机不愧是全国评比得奖产品,灵敏度高,声音宏亮,真心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曲线虽然-3db带宽频带较窄,但带外衰减不是那么陡峭,与高音突起的低放和不大的喇叭配合起来效果不见得 ...

还是孔专家说得对,应该是厂家配合低放和喇叭所做的统调。所以看似中频曲线跟标准有些差别,但声音并没有受到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台机的外观品相真好!能看看裸体吗?

既然你想看看,那就放一些照片上来。

网友F:
引用 楼主:
既然你想看看,那就放一些照片上来。

这个机子不错,绝对赏心悦目,只是有些电解和电容的性能不知有变化吗?像CJ11金属膜、CI玻璃釉电容,以及老电解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理想的低放和理想的喇叭很向往,收音机用那种低放和喇叭比较理想呢?能否介绍介绍?

理想指的是幅频特性曲线平直,对于收音机来说,otl+椭圆就算接近理想了,没有必要再做苛求

网友E:
谢谢楼主拍摄的高清照片!这机器看的赏心悦目,真是一种享受。电解电容上的77年3月等的生产日期清晰可见,请问是怎么保存的?不会是刚出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子不错,绝对赏心悦目,只是有些电解和电容的性能不知有变化吗?像CJ11金属膜、CI玻璃釉电容,以 ...

如果声音不错,测试也没有问题,这些电容需要逐个焊下来检查吗?没有必要吧?所以你之所问,我没有办法回答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拍摄的高清照片!这机器看的赏心悦目,真是一种享受。电解电容上的77年3月等的生产日期清晰可见, ...

这机子我也没有想到会这么新,刚收来时外观是比较脏的,好在只是些灰尘,清理后就漂亮了。内部倒是非常干净,这个也没有想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你想看看,那就放一些照片上来。

很漂的胴体, 定必还是清白之身, 第一次给了楼主了,

我也有一台B331, 很破, 衣不蔽体,  不知几手搞过的, 但修好声音性能还是很好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声音不错,测试也没有问题,这些电容需要逐个焊下来检查吗?没有必要吧?所以你之所问,我没有办法 ...

如果收音机正常是不必换电容了,另外这也说明这些元器件的质量不错,40年了性能还能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收音机正常是不必换电容了,另外这也说明这些元器件的质量不错,40年了性能还能保证。

这段时间我已经修复两台海燕B331收音机了,都不用换元件,上一台是短波2天线线圈虚焊,导致短波2不工作,这台只是耳机插口连接喇叭的触点氧化导致喇叭不工作,收音机无声,所以我感觉这台收音机的元件质量是极不错的,也说明当时国产电解电容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质量。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段时间我已经修复两台海燕B331收音机了,都不用换元件,上一台是短波2天线线圈虚焊,导致短波2不工作, ...

我40多年前装的红灯2701收音效果不好,调台有啸叫现象,后来发现当初用的CJ11型金属膜电容的容量会加大10倍以上,后来全给换成CL型的,电解也换成现在用的;直至前段时间把变频管3AG1E换成3AG28后声音才正常,调台啸叫声没有了(电源换成4个镍氢电池,重新调了变频管电流和1中放电流),中波的灵敏度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40多年前装的红灯2701收音效果不好,调台有啸叫现象,后来发现当初用的CJ11型金属膜电容的容量会加大 ...

自己装的机,元件来路复杂,且没有经过老化测试,所以故障率会多一些,品牌机特别是名厂名机质量控制较好,故障率相对少一些,这段时间除了修理这两台海燕B331,还修了红旗703一台,春雷703一台,红旗8402一台,春雷805一台,海燕T241一台,坏的绝大多数都是电解电容,红旗8402坏得最多,全部电解电容都换了,春雷703、805只坏一个电源滤波电容,海燕T241坏的是一个中放滤波瓷片电容,红旗703无元件损坏。所以,品牌机的元件质量还是很可靠的。特别是上个世纪70以后的机子,元件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G:
楼主的频标是我关心的,可否谈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频标是我关心的,可否谈谈

这个自制的测试仪没有加频标,因为示波器没有Z输入,但自己校定了扫频频率是450-480KHZ,所以可以计算出横向每格是多少KHZ。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自制的测试仪没有加频标,因为示波器没有Z输入,但自己校定了扫频频率是450-480KHZ,所以可以计算出 ...

引出Z 轴也很简单,示波管阴极或调制极用高压隔直流电容引出即可,如能加一级高压放大就已经足够完美了。
频标最好由扫频信号和高稳定频率直接差频生成,这样误差最小,其他方法多是“预置”或“间接”频标,要求不高的话问题不大,些许误差是难以避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出Z 轴也很简单,示波管阴极或调制极用高压隔直流电容引出即可,如能加一级高压放大就已经足够完美了。 ...

有没有这类电路?对这方面没有什么研究,如果有个电路参考一下就好了。

网友H:
请问楼主,这个机器你是如何做清洁工作的,能向大家介绍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这个机器你是如何做清洁工作的,能向大家介绍一下吗?

用布条沾点洗浴液擦一次,再洗净布条拧干后擦净洗浴液,可多擦几次,没有元件的也可直接用水冲,再用毛巾吸水,然后放置凉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