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改红灯711系列电子管收音机6Z4整流电源

楼主(2017-06-22):
   如果整流管6Z4老化或损坏,收音机无法工作了,用两支1N4007二极管正极分别焊在原管座1,  7脚上,二极管负极同焊在原管座第5脚,在第5脚原正极电路中串一支5W300欧绕线电阻,固定好,检查无误,开机,电源电压基本都在255v左右,稍等片刻,立马就响,而且还可以节省不少电能,朋友们可以试试

网友:
30年前我玩胆机时,就是这样弄得,只不过那时的二极管不是1N4007而已!

网友:
应该把滤波电容也换,或者增加容量

网友:
修旧如旧,6Z4也不贵有很多,还是插个6Z4好。

网友:
二极管上面最好并连一个几千p电容减小干扰,没有也能用。

网友:
为什么要改晶体二极管,6z4管子很便宜、市场多得很,换管保持原状为好。

网友:
立马就响不一定是好事,电子管需要一个缓冲的过程。

网友:
立马就响???应该是高压立马就有,但还要等6P1及全部灯丝亮起后慢慢响起来,比插6Z4稍快一点点

网友:
我偏向同意4楼的意见!

网友:
我也很久就用二极管代换过。只是应急维修没有6Z4啦,有6Z4还是换上好,高压有缓冲。

网友:
应急可以,长时间工作还是还是6Z4好。

网友:
现在市电电压普遍偏高。

网友:
我家的电压基本在240~243V之间,一直担心灯丝电压过高对寿命影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