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机顶盒维修

楼主(2017-06-22):
今天回来想看会电视,发现机顶盒面板红灯亮遥控没反应,按开关键关机再开机,机器不启动。                                 分析应该是电源部分,拆机检查发现有两个电容鼓包,分别是450v22uf和16v1000uf电容,从没用的板子上拆了两个电容换上,故障排除,新手没修,望支持

楼主:
发重了,不会上图

网友A:
大概是长期插电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长期插电的原因吧

估计是。。。。

网友B:
电容耐压换大1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耐压换大1档。

好的非常感谢,再坏的时候就换

网友:
   楼主应该标注一下:机型品牌,维修思路,维修后的感受,方便大家相互学习和交流借鉴!

网友:
容姑娘怀孕了,应该将容姑娘原理散热片安装,最好使用耐高温的容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