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8选一开关

楼主(2017-06-22):
MC14051BCP这个元件引脚ABC,代表什么意思?什么样的信号触发ic工作。请知道的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
4051是模拟开关,不需要触发,ABC是二进制的通道选择信号,从000到111分别对应8个触点。详细的datasheet很好找的。

网友:
第一个图是4051内部结构,第二个图是其真值表。INH是选择使能,低电平时开关可以接通,至于那个脚和公共端接通由ABC的电平决定,INH为高电平时所有8个模拟开关全部断开。VEE为负电压,如果模拟开关传输的信号有负电压,那么VEE引脚必须施加传输信号中可能的幅度最大的负压。否则传输的负电压会被削顶。

网友A:
另外模拟开关还有导通内阻、传输最高频率等参数,手册上都能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模拟开关还有导通内阻、传输最高频率等参数,手册上都能查到。

非常感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