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我自以为很好用的绕线器

楼主(2017-06-23):
一直苦于没有绕线器,没法做变压器,线圈。昨天做个绕线器,到处买轴承,螺丝,好不容易凑齐了。
这轴承,内径5mm,2元一个(本地卖的贵,TB不到一元吧),5mm螺丝加螺母1元,两边的夹片是以前修窗户滑轮剩下的,铁皮摇柄自己加工,为此手还划个小口。。。

网友:
用计算器容易清零,计数做加一运算,传感器用磁铁加干簧管或者凸轮触发微动开关,手摇速度不会太快,响应速度和可靠性应该可以。

网友:
自制得很不错,简单实用,

网友A:
想办法加个计数器,录音机上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办法加个计数器,录音机上的那种。

谢谢提醒,不过加上计数器就太麻烦了。
我一般在心里数,但有时会忘数
心里也纠结,加上吧,好用但啰嗦。。
要是有非常小的办法就好了。。

对了!我刚刚想起我有个计数跳绳的计数器,但是不太好用,尤其是清零,数字对不齐。。
我始终把它改到我的绕线器上。

网友:
简单实用.绕匝数不多的线包可行。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加个计数器吧.

楼主:
我自认为它的优点在于这个轴承,比用铁丝铁皮勒上做轴承好多了。。

网友:
简单实用.。。

网友:
用一个几元钱的计算器改造一下计数!

网友:
自制得很不错,简单实用。

网友:
DIY的,简易实用

网友B:
为了整个绕线机不晃悠,底座要么能固定再台面上,要么就靠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整个绕线机不晃悠,底座要么能固定再台面上,要么就靠重量

是啊,我这绕一绕小变压器还行,大的就别想了

网友:
录音机的计数容易找。

网友:
简单实用,效果还不错的样子,加个计数器就完美了!谢谢分享!

网友:
简单实用,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如果再加个计数器就更完美了!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简单实用。

网友:
不错,简单实用。很有参考价值,我也想DIY一个。

网友:
简易实用。

网友:
工厂坏下来一大堆计数器,其实就是清零按钮坏了.可惜要接电源
自己整了个带电池的液晶小计数器+干簧管,蛮好用的

网友:
简单实用,就是记数不方便。

网友:
只能说够 “土”,够实用。哈哈。。。不错。。。。

网友:
对于计数,我建议楼主可以做一个计数器,在轴上加一个凸起,底下加一个微动开关,然后接计数器。计数器可以自己拿逻辑门设计一个,不过我一般都是用单片机。这样就更好了。如果能加一个减速电机就更好了

楼主:
一天没上坛子,好多人关注。
我打算把它升级了!过两天把单片机研究学习,弄成CNC绕线机
步进电机控制,全自动绕线!我发现手绕的远远比不上机器绕的好。。
说了这么多,我还不会写程序呢!

PS:你这楼发的是什么啊,我怎么看是空的呢?是视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天没上坛子,好多人关注。
我打算把它升级了!过两天把单片机研究学习,弄成CNC绕线机    ...

不好意思,网络的问题

网友:
简陋但实用 再加个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