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胆机音音质问题

楼主(2017-06-23):
学着焊了台6p3p单端机,也不会搭棚,照图焊上元件,借的底盘空间大加上一块收音板,就算收扩机吧 。收音听着还行,接上cd声音小也凑付,声音大了就发劈 发破没法听啦。望高手赐教,怎么办  怎么办。谢谢谢谢。

网友:
就凭发劈 的声音加分鼓励,继续干吧。万事起头难........后面做机声音就不发劈 了。

网友:
输入信号强,削顶失真。电源内阻大。输出变压器功率太小,初级直流电阻过大。

楼主:
谢谢版主赐教,可菜鸟不知道怎么办。还请详细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赐教,可菜鸟不知道怎么办。还请详细指点。

检查各极i电压,输出阻抗匹配?电源变压器是否过小。发全景图看看。

网友:
推力过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赐教,可菜鸟不知道怎么办。还请详细指点。

首先我看机器上的输出变压器体积太小了。

网友:
一看搭棚就知道是初入本行,人已开始都是这样,能啃学究式好样的,继续努力一定能成功!

网友:
输出功率太小声音大了自然就会失真了属于先天不足,更换大功率的管子提高电源牛功率和高压相应的提高输出牛功率就好了

网友:
看着搭棚的零件全是老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