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调频二次变频后的中频为465K,音质有何影响?

楼主(2017-06-23):
突发奇想:调频小机,一次变频为10.7M后,再直接二次变频为465K,音质有啥影响??音乐还能听否?
这样子,电子管调频机中周部分就容易解决了。

楼主:
也许是老生常谈了?

网友:
频宽不够,满足不了调频广播的要求。

网友:
       同意楼上白版主的观点,第二中频取465KHz太低,不易采用。
      实际上,按照FM调频广播发射接收理论分析可知,普通标准FM 模拟立体声的调制带宽是190KHz,如果将这个调制信号通过10.7MHz(在这里是第一中频)解调下来,再采用11.165MHz或10.235MHz第二本振频率,外差或内差出465KHz第二中频(这个第二中频中应该含190KHz的新基带信号),也就是说此时的190KHz新基带信号,应该是被调制在465KHz中频上的,按照FM调制带宽BW的估算公式;BW ≈ 2×(基带带宽+最大调制频偏),如果设此时的频偏为“0”,那么此时的BW也应不低于380KHz,这样看来,一个载频频率和被调制的基带信号频率之间,相差还不到一个倍频(760KHz),这显然是不可能被正常调制和解调的。
      如果一定要采用第二中频,个人觉得可以采用6.5MHz(电视中频)或6.75MHz(一些欧洲FM收音机)。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记得白版有贴子说过AM 中频和音质的关系。

网友A:
465K作中频应该可行。在一些集成电路的收音机里,中频只有75K。

楼主:
引用 网友A:
465K作中频应该可行。在一些集成电路的收音机里,中频只有75K。

关键是这个IC采用了频偏压缩技术。。。。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这个IC采用了频偏压缩技术。。。。

75K需要,465K不需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这个IC采用了频偏压缩技术。。。。

您标题说的是二次变频的电路形式,这种方式一般的做法是通过第二本振混频出第二中频。而资料里说的是从10.7MHz中频中,通过有源滤波器,将FM立体声的75KHz有效频偏信号取出(相当于从调幅的465KHz中频中过滤出音频一个道理),再对该信号进行放大和限幅处理(此时的75KHz相对于音频来说就是中频),然后进行立体声解调,再送低放电路,这种解调处理方式严格来说不叫二次变频(产生第二中频),而是另一种鉴频解调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65K作中频应该可行。在一些集成电路的收音机里,中频只有75K。

这里的75KHz是FM的基带信号,是随调制深度可变的,而中频信号是不可变的,如10.7MHz,465KHz等,两者不能混淆。

网友:
典型的二次变频接受机。
接收机可接收45~925MHz。二次变频超外差接收头。第一中频可在31.5~38MHz之间选择,第二中频为标准的10.7MHz。

网友:
采用两级中放电路,调频部分再增加一级中放和调频头做在一起,共用中放部分中周串联,由于谐振频率差的多可以认为互不影响。

网友:
采用二级变频就是为了提高增益,必须各自带有中放否则就失去意义了。适于远距离接收。

网友:
呵呵,调频信号的最大频偏是±75khz,叠加在465khz中频信号上,频宽就是465±75,你的中频放大器,有这个带宽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这个IC采用了频偏压缩技术。。。。

6楼的文章描述的是频率负反馈技术的应用,原理是将解调后的音频信号取合适相位反馈到本振,使频偏为正时降低频率而频偏为负时提高频率,本质上是频率反向调制。

若使目标频偏压缩到正负7.5KHz,那么频偏为正负75KHz的信号将被压缩9倍,负反馈程度为20dB,这足以将带内噪声降低67%,灵敏度提高两倍。

分立元件实现这一技术时,关键是要把握好反馈的相移,这一负反馈的阶数在2以上。

网友:
单声道FM广播要求带宽不低于180khz,立体声FM要求带宽不低于256KHZ。

这么宽的带宽对于10.7mhz来说,滤波器很容易满足,对于465khz来说,这么宽的带宽,做出这样带宽的滤波器很难。

虽然可以采用飞利浦TDA70XX系列的芯片,频率反馈带宽压缩技术,来压缩带宽,但是我感觉这种芯片的声音效果,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75KHz是FM的基带信号,是随调制深度可变的,而中频信号是不可变的,如10.7MHz,465KHz等,两者不能 ...

中频信号保留了原始信号的调制方式和全部信息量,带宽也和原始信号一样的。中频信号可不是一个频点!

网友:
465只能用在中波短波的调幅,调频的频带很宽不能通过465的中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