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输出牛波形

楼主(2017-06-23):
向有经验的老师请教,这样输出牛的波形是否表现为低频不足或者其他原因该如何改进?

网友:
低频不错了。高频有谐波分量。可能是分布电容引起的吧

网友A:
推挽不应该这么大失真的, 贴图上来大伙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挽不应该这么大失真的, 贴图上来大伙研究下.

105非标准片中心柱3毫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105非标准片中心柱3毫米

层层执纸, 是不是纸受潮了.

网友:
我绕的也是1K出现的振铃(比你的还厉害),说是分布电容引起的,一块学习下。

网友B:
真羡慕你们有仪器,我只有万用表。

网友C:
和你的垫纸厚度以及材料有很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你的垫纸厚度以及材料有很大关系!!

火星大师,我只有电容纸白色的修电机用的没薄膜层的绝缘纸,这次用0.08厚的容纸,如果再想提高得购置更好的材料了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羡慕你们有仪器,我只有万用表。

慢慢来一次买一样以后就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火星大师,我只有电容纸白色的修电机用的没薄膜层的绝缘纸,这次用0.08厚的容纸,如果再想提高得购置更好 ...

损耗更低的材料效果会更好比如说是特富龙,不浸漆比浸漆的要好

网友D:
上机在路,额定输出功率下测试,才有代表性

网友:
测量低频时,示波器输入开关打在直流档位即DC档,才能测量准确。
看振铃波形已经不错了,有些商品变压器也不必比这强。

网友:
我以前用过百货文具买的蜡纸

网友:
低频可以,高频略差,但是听感影响不大,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懂你们是咋样测试输出变压器的?初级加信号源,输出接喇叭。再测输出输入的波形?

按这个方法测试,两臂各串了4K电阻,次级接了8.2欧电阻(没8欧的)不知道对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机在路,额定输出功率下测试,才有代表性

上机的确是最真实的,估计还会差很多各管老化程度和工作点有得折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损耗更低的材料效果会更好比如说是特富龙,不浸漆比浸漆的要好

还是浸漆好,略微影响性能,不过变压器可靠性大大提高,也有利于散热,不浸漆性能虽好不过可是不皮实,有可能使不住。

网友F:
引用 楼主:
105非标准片中心柱3毫米

中心柱3毫米?什么意思?

难道是说中心柱短3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心柱3毫米?什么意思?

难道是说中心柱短3毫米?

105片,E片中间30毫米非标准是我写错了老师眼神真好。

网友:
示波器跟我的一样,好用,为什么淘宝上买到的输出牛都是退火片做的?性能上有多大优势?谁能分析下

网友:
上机测试才是最终的结果。

网友G:
引用 楼主:
按这个方法测试,两臂各串了4K电阻,次级接了8.2欧电阻(没8欧的)不知道对否?

测试输出牛的频响,初级应该加入直流偏置,实际工作时,输出牛初级都是要通过直流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推挽不应该这么大失真的, 贴图上来大伙研究下.

    同意此说法,推挽牛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失真。上个推挽牛的方波图形,分别是20HZ;1K;10K;20K.

网友:
去中国音响论坛看看忘记咪咪大师的绕制方法,可能对波形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测试输出牛的频响,初级应该加入直流偏置,实际工作时,输出牛初级都是要通过直流的。

下次上线路再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意此说法,推挽牛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失真。上个推挽牛的方波图形,分别是20HZ;1K;10K;20K.

你能绕出这样的牛 真好,我目前没这个水平还得继续努力改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能绕出这样的牛 真好,我目前没这个水平还得继续努力改进。

这个牛是我绕的第一只牛,之前从未绕过牛。具体可见《尝试自绕牛(一只推挽牛)看波波》一贴。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16469-1-1.html
供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