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422推挽,高/低压分开给电问题

楼主(2017-06-23):
一仪器电源牛,有290/2组..268/2组...200v/2组,,290/2组用作FD422推挽高压用,担心电流此较小情况下,前级打算200/2组做高压用,这方法有人做过吗,,电源牛以前用290/2组做过6P3P推挽的,担心电流此较小,高/低压分开给电,行吗,注意什么呢,

楼主:
有玩家这样做过吗,晶体管常看到有高/低压分开给电的,胆机的少看到,

网友:
为什么不行?
前后级分开供电,比用单一高压降压后供电要好,缺点是麻烦点。

网友:
有很多机器是分开供电的,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不管是任何电路,都可以分别供电,只要电压电流(功率)符合要求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