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音响喇叭啸叫问题?

楼主(2017-06-23):
  玩过音箱的朋友们可能都会遇到过这么一件事,就是想要用音箱和麦克风连接唱歌的时候,麦克风刚一打开,还没有开始使用,音箱突然的发出很尖锐刺耳的唧唧的声音,这种尖锐的噪音会让人耳朵刺痛。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解决音响喇叭啸叫的问题吧。

  首先我们要了解,音响喇叭啸叫有一个英文名字:feedback,它的中文翻译是“回授”。它形成的原因简单来说就是因为声音透过扩音系统放送的过程中又被收音设备接收到,如麦克风。下图所描绘的是声波经过传送形成的一种重复循环的回路,过程中因着现场环境因素,某些频率被不断强化,最后而产生极大的噪音。有时是高音,有时是低音。

  既然了解到了啸叫是因为回路的形成而产生的,那么我们只要阻断回路就可以消除啸叫了。方法有很多,比如:关掉功放、拔掉喇叭线或者将麦克风静音。但是,在一些演出当中,我们并不能这样做,那么有没有可以让我们事先预防或者有效地杜绝的方法呢?

  首先,会造成啸叫的最大的可能是麦克风,所以检查麦克风是很有必要的。有些时候,当我们拿麦克风时间久了之后,会感觉到手酸,这个时候便会不经意的将手放下歇息,如果这个时候麦克风正好对着音箱喇叭,那么会有很大的可能引发啸叫。此外,也要注意架设乐器收音麦克风的位置,避免直接面对监听喇叭。而吉他内的拾音器也是另一个产生啸叫的帮凶。特别是当木吉他手结束表演将木吉他立在吉他架上,吉他响孔又刚好面对舞台监听喇叭时,很容易会引发啸叫。

  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讲麦克风放在麦克风架上,让使用者不用手持而用麦克风架。然后将木吉他装上响孔盖。

  如果能够排除上述的情形,但是还是发生了啸叫的情况,这个时候应该是混音器音轨上的Gain(增益)过大。过大的Gain会提高麦克风的灵敏度,使麦克风收到环境中过多的音频,透过扩音系统播放出来,然后又被麦克风接收到。就这么反复的接收、播放再接收,音频相乘的结果下,啸叫自然而然的就发生了。所以减低你的麦克风Gain量,也就是轨道上最上方的旋钮转小一点,通常问题就解决了。

  此外,还需要大家注意的一点是,当啸叫发生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见到一些人下意识的用手掌挡住麦克风音头。但是这个动作往往会让啸叫更为严重。这个原因就在于张开手掌的动作就像是一个反射板罩在了麦克风头上,这样反而会让音频更多集中的「灌」入麦克风中。

  由于啸叫是因为声音在整个系统中重复的被利用,当我们处理了麦克风方面的问题,接下来也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喇叭的位置。检查音箱喇叭是否正对着收音的麦克风。某些时候,特别是街头表演时,我们常看见将表演者将主喇叭放在自己的后方,这时候便要考虑到喇叭的扩散角度是否正涵盖了麦克风的摆放位置,以免「一feed无法收拾」。

  啸叫并不可怕,当我们了解发生的原因,就能循序将它处理掉。啸叫与音量设定管理有密切的关系,若是我们在试音的时候,能够设定好音量,便能减低演出中发生啸叫的状况。

网友:
有专用于消除啸叫的移频电路

网友:
还是延时地电路呀。

网友:
有专用于消除啸叫的移频电路

移相式啸叫抑制器。还有叫:压限器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话筒与扬声器垂直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