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了解通信电源监控模块?手上艾默生M221S监控模块可以单独连接控制48V通信电源模块?

楼主(2017-06-23):
  有谁玩过或了解通信电源监控模块吗?收通信电源顺带了一块监控模块,型号艾默生M221S,这玩意可以脱机单独连接比如艾默生通信电源模块,进行相应控制,看有限的资料了解,对控制输出电流可以调整的,能查到的资料很少,后端接线的金手指查不到接线定义,也不知道怎么和电源模块连接,有了解的兄弟请指教下啊。。。
  监控模块目前我找到供电接口,开机显示正常,按键都可以操作,由于我供的是30V电压,报警提示输入电压低,进设置菜单要输入密码,密码应该是默认值好说,可怎么输入数字呢?是否需要电脑来连接通过工具来输入?模块面板有232和网卡接口。
  看图吧,,

网友A:
管理过多个品牌的48V通信电源,一般一个机架上配置一个控制单元,N个整流单元,设置是需要密码的。具体操作说不清楚了,不同品牌有点差异,毕竟退休五年多了,记不得了。就是上班时也是很少会去重新设置它,一般安装调试完成后很少会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理过多个品牌的48V通信电源,一般一个机架上配置一个控制单元,N个整流单元,设置是需要密码的。具体操作 ...

谢谢你的回复,
密码应该不是问题,很多操作介绍都是默认有规律的数字,现在关键是用啥样的232通信线与电脑连接,电脑用啥工具来操作,,再就是监控模块怎样和电源模块连接的,,网上基本查不到这类监控模块的定义接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密码应该不是问题,很多操作介绍都是默认有规律的数字,现在关键是用啥样的232通信线与电脑 ...

我接触的没有用过电脑接口,控制板上都可以设置,显示屏可以选择显示参数,控制模块和整流模块的通信连接真没认真看过,这个只有生产商知道,或者去看原机架也可以。

网友B:
来来来,哥带你去站上慢慢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来来,哥带你去站上慢慢研究

求指教,,,

网友B:
我是啥都不懂,不过能上基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啥都不懂,不过能上基站

兄弟看第一张图的左边两个网卡口子,上面是连接网线的,下面那个是连接485通信的,
我想问的是那个485通信口子你们会有水晶头子插上连接上位机或电脑么??我想知道这个水晶头子的接线定义,不知你这边可否查看到。。。
还有就是这个485口子一般会转接到上位机或电脑,电脑上会有软件工具可以读取控制模块的数据,这个电脑上的软件工具是什么名称工具?哪儿可下载到。。。

谢谢

网友:
485接口的定义与模块的种类有关,不同模块接线不一样,我们公司的监控模块都有好几种接线法,485接口一般是与动环监控系统连接的,与电脑连接是用另外一个网口。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