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线性电位器获得需要的电位器类型?

楼主(2017-06-23):
  常常不能买到称心如意的电位器,主要障碍在于电位器的类型不合适。例如音量电位器的阻值是指数型变化的,而音调电位器的阻值最好按对数型变化,但市售的电位器往往少有这两种类型。我们可以通过增加一个小电阻来解决这个问题。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根据上述电路设计了一张仿真表,通过电子表格提供的计算功能来获得结果:

根据设计结果得到的指数型变化曲线:

根据设计结果得到的对数型变化曲线:

其中,分别用阻值等于1/2、1/4、1/10电位器阻值的固定电阻进行连接得到不同的结果。

在本帖预备发表时,看到了坛友咖啡豆提供的TI的一份图表,其中并联的固定阻值是电位器阻值的0.075,约为1/13.333。抄来列在下面作为参考。

补充内容 (2017-6-24 06:32):
注意:对数型拟合连接图中右边等效图的公式有误,更正在15楼。

网友A:
这种方法只能将就着用,绝不是一个好的方法。正确的方法是,在不影响原线路设计的前提下:

在这个线性电位器上端再串一个固定电阻。
适当减小并接电阻的阻值。

网友:
简单, 实用, 还能消除电位器老化出现咯咯声!!

楼主:
谢谢坛友咖啡豆提供的资料。我用0.075倍电位器阻值又做了一次仿真,结果如下:

网友B:
很好的主意!指数型和对数型电位器的制造较线性电位器麻烦,因此现在容易买到的多为线性电位器,此法很有实用价值。

另外,即使所谓的指数型电位器,有的生产厂家为了简化制造,也是用两段线性变化的变阻区组合起来拟合的,通常是将机械中点的阻值设定为总阻值的10%或15%,然后分成前后两端线性变阻区合起来。人耳并非高精密仪器,这样做对实用没有太大影响,没有必要吹毛求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主意!指数型和对数型电位器的制造较线性电位器麻烦,因此现在容易买到的多为线性电位器,此法很有实 ...

通过仿真和比较才发现,0.075倍的电位器阻值呈现的曲线,真的是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法只能将就着用,绝不是一个好的方法。正确的方法是,在不影响原线路设计的前提下:

在这个线性电 ...

建议您给出计算公式和变化曲线,这样更有说服力。

网友:
好帖,后级输入阻抗应该考虑在内,或者电位器后加跟随器隔离

网友:
此法简单易行,给亲好评。

网友C:
曾经试过线性双连电位器级联获得有点指数效果的电位器
电路图是这样的
阻值仿真结果是这样的

网友C:
顺便算了下电位器并联0.075倍电阻的效果图,感觉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试过线性双连电位器级联获得有点指数效果的电位器
电路图是这样的

您这个方案的曲线过渡非常平滑,但在实用上比较麻烦一些,如果需要双通道同步的话,四联电位器是很难找的。
单通道的情况下,不失为一种优选方案。
与固定电阻并联的方案比较,曲线的起始段平滑,但不容易选择曲线的弯曲度,灵活性稍有缺憾。
总之,朋友的方案也是不错的,对曲线要求高的场合非常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便算了下电位器并联0.075倍电阻的效果图,感觉怪怪的··

这种曲线主要看应用的设计了,对音响设计来说,10%位置上的底部在设计时就位于听音的不敏感处,就可避免起始段稍高的斜率。

楼主:
主帖中的对数型拟合连接图中右边等效图的公式有误,更正后的图如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曲线主要看应用的设计了,对音响设计来说,10%位置上的底部在设计时就位于听音的不敏感处,就可避免 ...

对音响设计来说,10%位置上的底部在设计时就位于听音的不敏感处

/////////////////////////////////////

哈哈,先生真乃“高见”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音响设计来说,10%位置上的底部在设计时就位于听音的不敏感处

/////////////////////////////////// ...

知其一不知其二,碎砖烂瓦尽管拍来!

网友D:
这样做不太好,原因:解决了后级对信号变化曲线的需求,但对前级来说负载显著可变,会使一些电路参数随音量一起变化,这不是设计电路要达到或可以接受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做不太好,原因:解决了后级对信号变化曲线的需求,但对前级来说负载显著可变,会使一些电路参数随音量 ...

前级负载的阻抗变化其实问题不大,若电位器使用100K,并联电阻使用7.5K,则在最大音量时的负载阻值也就7K左右,只要前级输出内阻低于其十分之一就没什么影响,而做到700欧的输出阻抗还是不困难的。

网友C:
我想到一种对数型的拟合方案,由于这种方案最大阻值不能到1,所以不能反过来当指数电位器给音量使用
曲线形状还可以,针对上部电阻不同取值的画了4条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到一种对数型的拟合方案,由于这种方案最大阻值不能到1,所以不能反过来当指数电位器给音量使用

曲 ...

愣了一会才看明白。
还真是。其实若是对最低电平有固定限制的场合,反过来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做不太好,原因:解决了后级对信号变化曲线的需求,但对前级来说负载显著可变,会使一些电路参数随音量 ...

看来音量电位器前后均要安排共集射随器

网友:
这个要收藏,不少地方要用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愣了一会才看明白。
还真是。其实若是对最低电平有固定限制的场合,反过来就可以用了。

既然最低电平都不为0了,那么刚开始的微弱变化就没什么意义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最低电平都不为0了,那么刚开始的微弱变化就没什么意义了啊

不一定。比方说,扩张器的下扩展需要一个特定的低电平阈值作为分界。

网友(2017-07-23):
此文值得收藏,有用。

网友(2018-05-29):
获得需要的电位器类型,好帖。

网友(2022-04-26):
学习了,做个记号方便回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