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3p推挽完工,这工作点合适吗

楼主(2017-06-23):
6p3p完成一段时间了,第一台电子管功放,图片中红色字为实际值,不知是否合适,请大家指点。谢谢。

红色字为实际值

红色字为实际值

楼主:
实物图等处理后再发

楼主:
这张数值标完整了

楼主:
6N1阳极电压分别为178v,194v,189v,198v。相差比较大,是管子本身的问题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
输入级6N2的阴极电压0.5V太低了、应该在0.8~1V以上。否则输入信号一大会过载失真。

楼主:
请问具体调整方法

楼主:
实物图,肚子里面很乱。

楼主:
一次只能发4张,明天继续。

楼主:
电源变压器数据:铁芯105,叠厚100.
输出变压器数据:铁芯105,叠厚50.初级0.32漆包线2430T,每臂1215T,直流电阻60欧+60欧。次级0.45漆包线92T。初、次级7+6绕法,次级6股并联。
扼流圈数据:铁芯96,叠厚40.用0.45漆包线绕满。

网友A:
6N1第一级屏极电压应该比第二级阴极电压低5伏左右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6N1第一级屏极电压应该比第二级阴极电压低5伏左右好些。

你是说6N2吧

网友B:
6P3P每管电流50M A,不知道高吗?6P3P我没做过,我的FU7每管才32MA,前及6N1,1MA,6N7推动3M A,不知道6N7电流高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6P3P每管电流50M A,不知道高吗?6P3P我没做过,我的FU7每管才32MA,前及6N1,1MA,6N7推动3M A,不知道6N7 ...

50ma比原设计略低

网友:
推挽电路元器件配对、特别是管子配对是一大难点。
如果这点做不好,电路状态很难保证!

网友B:
引用 楼主:
50ma比原设计略低

电流高那声音强强劲呀,我调到45M A,功率都很大了,后来想没必要这么大的功率就调小了,听感怎么样?6P3P声音我还没听过,我古计电子管都差不多!声音调试很重要,我的F U7推挽年前就做好了,不停地调试听音、到昨天晚上才调到自己满意的声音!

网友C:
引用 楼主:
6N1阳极电压分别为178v,194v,189v,198v。相差比较大,是管子本身的问题还是其他原因。

是管子原因   最大的那只管两个屏流有8%的差异   不过就管子而言   配对已经算不错的   不影响机器正常工作
开机听过100小时后   待管子稳定再复测屏压      如相差20% 以上要换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高那声音强强劲呀,我调到45M A,功率都很大了,后来想没必要这么大的功率就调小了,听感怎么样?6P3 ...

第一次做胆机,没有经验,两只6n2一致性还可以,两只6N1差太多了,4个三极管4种阳极电压,不知道哪个值合适。郁闷啊。没有仪器测试,只有一块数字表。

网友:
可以两声道管子调换试试嘛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做胆机,没有经验,两只6n2一致性还可以,两只6N1差太多了,4个三极管4种阳极电压,不知道哪个值合 ...

功率够强劲,没有一丝交流声,感觉扼流圈是多余了,6N1\6N2的热噪声还是比较大的,调整反馈电阻到67K基本解决了。原电路12K反馈电阻太小了,对输出功率影响太大。感觉声音还可以(没有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管子原因   最大的那只管两个屏流有8%的差异   不过就管子而言   配对已经算不错的   不影响机器正常工 ...

谢谢木子讲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功率够强劲,没有一丝交流声,感觉扼流圈是多余了,6N1\6N2的热噪声还是比较大的,调整反馈电阻到67K基本 ...

第一次就做推挽,利害!我第一次6P1开始,我从来没用过扼流圈,不知道有扼流圈有什么分别?请楼下的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就做推挽,利害!我第一次6P1开始,我从来没用过扼流圈,不知道有扼流圈有什么分别?请楼下的说说 ...

原本也是6P1单端开始,结果6P3P元器件先配齐了,结果6P1就变成老二了。几乎同时完成。

网友D:
6N2的阴极电压(8脚)应高于屏极电压(1脚)2伏,阴极(3脚)电阻加大到1k~2k间。不能比6N1还小(0.6k)。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就做推挽,利害!我第一次6P1开始,我从来没用过扼流圈,不知道有扼流圈有什么分别?请楼下的说说 ...

扼流圈是滤波用的,减少交流声。好多人都说推挽机的扼流圈作用不大,我用事实证明他们说得对。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6N2的阴极电压(8脚)应高于屏极电压(1脚)2伏,阴极(3脚)电阻加大到1k~2k间。不能比6N1还小(0.6k)。

好的,谢谢。明天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挽的话管子配对是个大问题,还有6P3P用直流400伏电压是伏有点高?直流350伏比较合适吧?电压过高管子比较 ...

我是照葫芦画瓢,原设计420V。还差20V.玩儿呗,反正6P3P也不贵,积累一些经验再说。

网友D:
6p3P的阴极电阻糊,瓦数低了,

网友:
图上标的电压高了,应是360V

网友D:
参考参数图中的数据

参考一下

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6p3P的阴极电阻糊,瓦数低了,

曾经接错线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参数图中的数据

这是三极管接法吗。

网友:
应该是标准的

网友:
看下这个,建议6N2加栅极电阻0.5M以下。

参考

参考

网友:
上图压大了,图不全,重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实物图,肚子里面很乱。

好多地方存在不足

有些偏坠

有些偏坠

有些空

有些空

输出牛

输出牛

电源牛

电源牛

扼流圈,似乎多余了

扼流圈,似乎多余了

乱

楼主:
引用 楼主:
实物图,肚子里面很乱。

好多地方存在不足

楼主:
感谢各位关注,现在首要任务是调整工作点,外观方面以后再说。

网友:
肚子里很顺畅,别扎在一起互扰,建议加个高压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