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各位仁兄,胆收音机电源变压器空载电流多大?

楼主(2017-06-23):
急求:各位仁兄,胆收音机电源变压器空载电流多大?怎么测试?极限是多少?
据说很难测量。

网友:
空载电流控制在满载的5%-8%合格,不超过10%可用,大于10%小心使用,大于20%,仍!
交流电流测量,用万用表就行了,现代数字表足以满足要求。
或者几十元买下面这个东西,家用功率计:
能测量电压、空载电流、空载损耗、功率因数,累计电能消耗啥的,虽然精度不高,但测个变压器空载电流啥的也够用了。

网友A:
不用测量。只要通电30分钟手感微温,不再升温达到热平衡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测量。只要通电30分钟手感微温,不再升温达到热平衡就可以。

谢谢于版,我刚量了一下新绕的变压器:用钳形电流表,在钳子上绕10圈,接入圆线圈回路,同一提高档位,倍率乘以10,测得为0.7A,乘以10,是0.07A,也就是70MA,感觉太大了,空载。

网友A:
测量数据是有些大。还是凭感觉吧,用于收音机不严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数据是有些大。还是凭感觉吧,用于收音机不严格。

于版主,您说的半小时微温,是指的空载状态下还是工作状态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于版主,您说的半小时微温,是指的空载状态下还是工作状态下?

微温是指空载。当然越凉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温是指空载。当然越凉月好。

谢谢于版主,从刚才您说了,我就接了230V

网友B:
《青年无线电实用手册》给出数据, 只要不超出都是合格的。供参考:
变压器功率(瓦)   2   5   10   20   30   50   70    100    120    150
空载电流(毫安)  11  20  30   46   58   80   95    110   130     1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青年无线电实用手册》给出数据, 只要不超出都是合格的。供参考:
变压器功率(瓦)   2   5   10   20  ...

啊,这数据太宝贵啦,看来我的变压器不用重绕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青年无线电实用手册》给出数据, 只要不超出都是合格的。供参考:
变压器功率(瓦)   2   5   10   20  ...

好资料,自己绕牛时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