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点电压计算求解惑

楼主(2017-06-23):
本人初学,看到关于工作点电压计算的示例都是单声道的,请问双声道的是怎么算?图中VCC1和2输入电压都是106V。谢谢!

网友A:
双声道电路一般只需要画出一个声道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声道电路一般只需要画出一个声道即可。

谢谢白老师,就是说两个声道的工作点电压电流和一个声道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白老师,就是说两个声道的工作点电压电流和一个声道是一样的?

理论上是这样,因此电子管要配对。你这个电路不是双声道,只是一路信号输入分两路放大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这样,因此电子管要配对。你这个电路不是双声道,只是一路信号输入分两路放大输出。

哦,明白了。谢谢白老师。
我这个电路输入端画的有问题,实物是个双联电位器,左右声道分别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