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旧的变压器秒变电脑的“心脏”

楼主(2017-06-23):
        废旧的微波炉变压器有什么用?现在大家看一看这个另类的用途。只需要花不到30元,你就可以将它改造成电脑的“心脏”――电源。
        步骤一:用钢锯条锯开微波炉变压器的一字形硅钢片,小心的取下原、副线圈并拆去磁短路铁芯。
        步骤二:拆开原线圈,根据输出电压电流的比例重新绕制成各个绕组,-12V的回路注意要用细的漆包线反绕,当电脑电源的副线圈用。
        步骤三:将副线圈的两端引出,与绝缘性能良好的导线连接当原线圈用,串联4A保险管。
        步骤四:装好线圈,拼好铁芯。
        步骤五:准备好6个10000μF16V电解电容(2元一个,可以用二手的,下同)和3个2200μF16V电解电容(5毛1个)组成π型滤波电路,电感线圈可用绕有电线的铁棒或铁环替代,整流桥可以用X宝上3块钱一个的,或者是废旧电磁炉上拆的,也可以自己用IN4007拼(如+5VSB和-12V的整流桥,如图)。
        步骤六:把接插线焊接在输出端(注意焊接牢固)(红+5V、黄+12V、橙+3.3V、蓝-12V、紫+5VSB、黑接公共地),处理好绝缘。
        步骤七:试机。把接插线连接到主板和硬盘上,插好其他硬件和外设,插上电源,电脑正常启动系统,稳定运行不死机,制作成功。

网友A:
没有稳压电路 电脑很容易烧坏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缺少稳压部分呀。危险。

网友:
没有稳压不要用,变压器装进机箱整机的重量上去了

网友:
楼主只是说说而已.不可能去做这傻事的.

网友:
矿坛我就服你了,这样的电源也能用在电脑上

网友:
没事,楼主电脑主板有的是。不怕烧

网友:
确定不稳压就这样直接用?

网友:
楼主你实际用到电脑上了吗?

网友:
这是真实测试过的吗,旧航嘉电源270w的25元一个,比这可靠。楼主要不发个整机图片

网友:
楼主这是在找小白鼠吧。

就算不考虑稳压(无稳压的整流滤波电源直接给电脑供电等于破坏性试验),你真的知道做这个电源需要多高成本?

现在的电脑即使不上太高端的显卡,12V所需的供电电流也要20A以上,大的甚至达到50A。就按20A计算,你要用直径1.56mm的漆包线4根并绕才行,或者用扁铜线。请问你真的绕过?

工频整流桥堆顺向压降达到1.4V以上,20A电流下功耗超过28W。你用的是什么散热器?

+3.3V和+5V的供电电流也要达到十几安培,你再加上两套整流和散热器?

网友:
电脑烧了就划不来了,是不是可以把线圈重新弄成110V输出呢,缺110输出的电源

网友:
主板上有稳压。

网友:
没必要折腾,效率低下。

网友:
太牛逼了,话说这微波炉变压器空载电流都几百W

网友:
这个就是纸上谈兵的典范。

网友:
倒行逆施,坚决反对,这不是进化,是退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稳压电路 电脑很容易烧坏

同感,不稳压确实很危险。

网友:
①微波炉变压器功率太小;
②这是线性电源功耗太大,现代的开关电源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③没有保护电路。
这是想象中的产物,根本不能用。

网友:
输出单12v,再用芯片同步整流变化成其它的几个电压,还是靠谱的主要是练练手

网友:
楼主放这大招需要电脑折寿数年啊。。。。

网友:
这是我看过的最幽默的帖子。

网友:
楼主这是在找小白鼠吧。

就算不考虑稳压(无稳压的整流滤波电源直接给电脑供电等于破坏性试验),你真的知道做这个电源需要多高成本?

现在的电脑即使不上太高端的显卡,12V所需的供电电流也要20A以上,大的甚至达到50A。就按20A计算,你要用直径1.56mm的漆包线4根并绕才行,或者用扁铜线。请问你真的绕过?

工频整流桥堆顺向压降达到1.4V以上,20A电流下功耗超过28W。你用的是什么散热器?

+3.3V和+5V的供电电流也要达到十几安培,你再加上两套整流和散热器?
线性电源高耗 能,开关电源效率高!

网友:
牛逼,这样也能用于电脑,学习了

网友(2017-07-30):
1,不稳压可靠性存疑,稳压的话体积功耗都是劣势。2,手头有现成的漆包线可以玩玩,没有要是买的话成本高。3,你这样弄电脑不能用软件开关机了,只能插上插头就开机,关机得拔插头,对电脑不利。4,重量剧增。综上所述,不玩也罢。

网友:
实践出真知,不知道后来怎样了。

网友:
不要误人电脑了,主板和CPU都是数以百计的啊!并且这还费力费时,除非实在没东西折腾了。

网友:
"废旧的变压器秒变电脑的“心脏”"
真是脑洞大开

网友:
用在19V笔记本上估计还有胜算的可能,如果用在电脑上,小心把硬盘给你秒了,因为硬盘最忌讳电压不稳了,轻则文件损坏,重则0磁道或固件损坏,甚至磁头废一个, 硬盘就白白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整流桥损耗也很“恐怖”,电流一般10A~20A,光桥耗就有10~40W,真是难以想象

网友:
过来看看热闹!

网友:
随便烧个主板CPU什么的,能换多少好电源。

网友:
无知者无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