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DIY电脑的“心脏”

楼主(2017-06-23):
(注意:看完文章再回复)
      电脑的“心脏”是什么?电源!没错,就是电源!现在直播本人手工打造电脑电源,请大家大力支持!
      首先本人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个业余电子爱好者,已经玩了十几年的电子产品了,以前经常拆解剖析各类开关电源和镇流器等电器,还曾经沉迷于此,同时我也喜欢搞DIY,喜欢做一些小发明,我有好几个音箱就是我DIY的,虽然在发烧友面前是个“辣鸡”,但自己觉得不错的。但是我对电脑、网络、手机和游戏等与计算机有关的东西一律不感兴趣,几年前计算机课翘过课,有人拉我去网吧我也不会去,到女生家玩,她打开电脑,我在旁边发呆,她把电脑让给我,我乱玩几分钟就关机闪人。我2013年接触电脑,QQ是那一年二月份注册的,玩了几天就再也没登录了。虽然现在2017年了,但我还是个电脑菜鸟,玩电脑的水平并没有提高。
        废话不说了,言归正传。前段时间找到了十几个废弃的节能灯,都是欧普的,做工用料很不错。节能灯主板(镇流器)的整流二极管是贴片的,高压电容是25μF耐压250V两个串联,电感线圈的骨架较大,可在空隙处绕制较多的副线圈。我打算利用这些节能灯主板打造一个小功率的电脑电源。
        首先要了解电脑电源的输出电压,才能确定副线圈的匝数。有了这个想法,我跑到我哥哥家,经过哥哥的同意后,找了一台淘汰的主机,了解到电脑主机电源系统的构造并做了记录。回家后根据那些资料设计了各种不同的电脑电源电路图,找出了最佳的电路方案,现在给大家分享一下。
        通过电脑电源铭牌上的信息得知,现在的电脑电源输出电压有五组:+5V、+12V、+3.3V、-12V和+5VSB,根据输出电流大小排序如下+12V最大,+5V和+3.3V次之,+5VSB再次之,-12V最小。电脑电源是ATX电源,可以根据绿色的PS-on线上电平高低控制电源的开关,这里DIY的电脑电源就不考虑那么多,能提供所需电压和功率即可。
        根据以上数据,我设计了最佳方案:拆三个45瓦节能灯,取出节能灯主板,在第一块主板的电感线圈上绕制+12V、-12V、+5VSB的绕组,第二块主板的电感线圈上绕制+5V、+3.3V绕组,第三块主板的电感线圈专门绕制硬盘供电、机箱风扇供电和CPU辅助供电的绕组,然后各个绕组的输出端接整流滤波电路用于电脑主机各个部件的供电。
        下面开始着手改造。
        首先准备好材料:1.不同线径的漆包线(根据输出电流的不同而不同,如果线径太小可以多线并绕)2.玛拉胶带(用于绕组绝缘)3.大电流的肖特基二极管4.电解电容:16V 6800μF 6个、10V10000μF 6个,16V470μF 2个,10V1000μF2个  5.滤波电感5个(自制,漆包线在包有绝缘胶带的铁环上绕制而成)6.  0.1μF瓷片电容器15个7.连接电脑主板与硬盘的接插线(可在电脑城买到,便宜)8.  250V4A保险管3根 9. 220V船形电源开关一个(质量一定要好)10. 220V电源品字形插座 11.绝缘纸 12.一个尺寸合适的塑料盒子(当外壳用)。
       开始制作。分别用烙铁取下三块节能灯主板上的电感线圈放入锅中加适量水,煮30分钟。冷却后拆去固定磁芯的胶带,小心取下铁氧体磁芯,在线圈表面缠绕玛拉胶带注意要缠足两圈,以保证良好的绝缘性能。然后根据电脑电源各回路电压电流的大小缠绕副线圈,注意不同回路的线圈不能混绕,要用玛拉胶带隔离。线圈尽量多绕几圈,待三个节能灯主板线圈全部绕好后接上整流滤波电路接上电压表测一下,根据电压情况拆去部分线圈,使得实际电压与标准电压相差不超过百分之五即可。绕好后引出各回路线圈两段3~5cm,然后缠绕玛拉胶带,并安装固定铁氧体磁芯,处理好绝缘。
        下一步,组装整流滤波电路。将肖特基二极管与线圈串联,注意极性,然后组装π型滤波电路,12V回路要用耐压16V的电解电容,5V和3.3V的回路要用耐压10V的电解电容,-12V回路用两个470μF电解电容,+5VSB回路用两个1000μF电解电容,注意连接要牢固。最后在所有回路输出端并联0.1μF瓷片电容,增加电源抑制高频纹波的能力。根据电路设计,把电脑主板接插线焊接在输出端。还要注意一点,三块节能灯主板输出端(接灯管的一端)要短接起来,这样振荡电路才能正常工作。
        此时有三块改造过的节能灯主板,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把节能灯主板的输入端连接起来,注意把有保险管的一端连接在一起接电源火线,没有保险管的一端连接在一起接电源零线,并在火线中串联250V4A保险管,处理好绝缘,火线串联船型开关然后接到品字形插座上,零线同样连接。然后引出地线,接到次级电路的地端。最后固定好三块节能灯主板,并保持绝缘,必要时用绝缘纸处理一下,装入塑料外壳在经过后续加工,打好螺丝,制作完成。
        进入试机环节。把那个自己DIY的电脑电源与电脑主板和电脑硬盘连接,插好其他硬件与硬盘数据线,插好显示器、鼠标键盘。插上电源线,打开船形开关,电脑成功启动系统,稳定运行不死机,制作成功!
        大家看看我DIY的电脑电源如何?是不是很山寨?能否长时间使用?

网友:
这个好  以前修过一个山寨电脑电源 里面的线路你都想不到  通过30个电阻把半桥整流的电压多种电阻降压成电脑电压
然后用唯一的集成块来模仿开关机控制

网友:
我还以为DIY的是CPU呢

网友:
CPU是大脑   电源是动力

网友:
无图无真相,大家要看的是你做出来的成品

网友:
我还以为CPU是心脏哟

网友:
这也行,有没有保护电路,如果负载短路了怎么办?

网友:
01年的电子制作杂志 介绍过用环形变压器制作电脑电源  只不过就是功率小发热大需要双220V风扇来对着变压器散热

网友:
我也以为是CPU。。。

网友:
这个电源可靠性应该不高吧?

网友A:
没有保护电路,还有电压稳定不?功率够不够?

网友:
1、我没看到楼主的电路有反馈,那么电压是如何稳定的?12V 不稳定的话,硬盘很容易坏
2、实际上不需要从市电获得多个电压,现代电脑 ATX 电源通常只产生一个 12V,其它电压从 12V 经 DC-DC 变换出来,这样效率比较高且比较稳定。
3、大家提了,没有看到过流/短路保护。完善的 ATX 电源应该有过流/短路保护(OCP)和过压保护(OV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保护电路,还有电压稳定不?功率够不够?

我的电脑功耗小,而且主板自带稳压功能,这样的工频变压器没问题。

网友:
15年前,我用样子和3dd15差不多的金封大功率三极管替换at电源上烧毁的开关管(具体管子型号早忘了),上486dx的主板居然也点亮了,然后关机,上硬盘,开机后,硬盘加电启转瞬间,炸管

网友:
这个电源做起来应该好大好贵的

网友:
楼主的电源过于简单,

网友:
不可取,看看成品电源的保护电路,那是多少人优化和验证过的,这个只能是说能用

网友B:
我也以为是CPU,你就厉害了。

网友:
图片少了,应该来几个实物图,看看手艺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以为是CPU,你就厉害了。

如果是CPU那就真的太牛了

有那技术肯定可以几代人过富裕的生活

网友:
感觉完全是瞎折腾,回头把主板,cpu,内存再给烧了